新人请教:关于GOPRO3+的WIFI和精灵1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4-02-06):
小弟新入手一台GOPRO3+,今天带着精灵1去试飞,开启狗3+的WIFI,用手机接收看,精灵1飞出去不到20米就失去控制,自动回航。。。不开狗3+的WIFI,不会出现此问题。
但之前小弟用索尼的AS30V,一样用WIFI,用手机接收看,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各位高手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那就继续用索尼的吧,一个机器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继续用索尼的吧,一个机器一个样。

SONY的没找到云台。。。自制没那本事。。。

网友A:
那就换大疆刚出的5.8G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大疆刚出的5.8G的控

对哦。。我还是直接改5.8的图传好了。。。
不然改了控。。又跟图传冲突了。。先盲拍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哦。。我还是直接改5.8的图传好了。。。
不然改了控。。又跟图传冲突了。。先盲拍就是了

想明白了

楼主:
想明白了。。本来就是要上图传的,只是不懂要怎么配。。。还在潜水学习中。。。
有啥好推荐吗??
屏幕+图传+云台。。。。
手头设备:大疆精灵1(自紧桨+升级件的版本),GOPRO HERO BLACK3+。

网友A:
便宜的就是400WM的,图传加接收400多点吧,宝上掌柜的大力电子,原厂的大疆1300元。
屏幕推荐内置电池的,云台原厂那个狗斯1500元买二手全新的,要轻便的就是蓝色工坊140克加上狗三200克吧,唯一最轻云台。
具体见我的帖子吧,一路折腾过来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4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就是400WM的,图传加接收400多点吧,宝上掌柜的大力电子,原厂的大疆1300元。
屏幕推荐内置电池的,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