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PM2.52固定翼模式,的巡航速度,和返航速度!是调哪里的!

楼主(2014-02-06):
因为是自己做的载机!还没换动力设备,是拿四轴的电机做动力的!
                        想问一下大家,谁知道APM2.52固定翼模式,的巡航速度,和返航速度!是调哪里的!能否截个图,看下是调哪里的参数??

网友A:
搞好没有?要过去看看了

网友:
路过!看看!飞机很大!不错!很漂亮!

网友:
双发的FPV

网友B:
这种格局也蛮好的,效率又高,又不会挡住摄像头

网友C:
Pid参数里有速度选项,我记得默认是12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好没有?要过去看看了

搞好了,只是动力有点不足,有点不爽~~~~一打开平衡模式,油门就自动降低到75%!明天有空可以过来啊,不然我初十就下深圳了!

网友D:
请教一下LZ双发是一个油门通道控制2个电调吗?是副翼转弯还是双发差速转弯?如副翼转弯双发转速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格局也蛮好的,效率又高,又不会挡住摄像头

因为本人是穷屌丝,连载机也得自己做,动力电机也没有什么,所以只有拿四轴郎宇V2216 KV900的两个电机将就着飞先,只有做成这种格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LZ双发是一个油门通道控制2个电调吗?是副翼转弯还是双发差速转弯?如副翼转弯双发转速不一致怎么 ...

是的,两个电调用Y线并联到油门通道,其实原理是和单发一样,是用副翼转弯的!转速一般你用同样的电调,都不会有什么差速的!当然,两个电机的拉力线或者推力线,要完全一致,不然有差速或者拉力线不一致,就会导致飞机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参数里有速度选项,我记得默认是12M/S

请问一下具体是那个选项!现在就是纠结着不知道调哪个选项的PID或者参数~~~~~因为英文全部交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个电调用Y线并联到油门通道,其实原理是和单发一样,是用副翼转弯的!转速一般你用同样的电调, ...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没有拉,我只是固定翼玩得比较久!FPV的话也只是去年才开始!有空共同学习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本人是穷屌丝,连载机也得自己做,动力电机也没有什么,所以只有拿四轴郎宇V2216 KV900的两个电机将 ...

这种蛮好的,可靠,而且比后推和腰推的效率高很多,你这个上一万以上的电池,应该可以行时很长的

网友E:
四轴郎宇V2216 KV900的两个电机将就着飞先!   感觉怎么样?拉力什么的可以不?   我也打算以后用多轴设备飞固定翼。  设备出二手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轴郎宇V2216 KV900的两个电机将就着飞先!   感觉怎么样?拉力什么的可以不?   我也打算以后用多轴设备 ...

我那飞机用朗宇V2216 KV900拉力是有的,只是用来双发的话太重了!我的飞机1.8米翼展!相对我飞FPV,整机应该有2000多克,爬升就显得有点困难!

网友(2014-03-17):
引用 网友C:
Pid参数里有速度选项,我记得默认是12M/S

为何我的 固定翼没法设置模式呢  搬动三档开关盒两档开关没反应啊

网友:
APM 固定翼模式接线有教程吗?发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