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4-02-06):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与外球面轴承类似的轴承。就是外圈不是球面的,外圈是平面的那种。内圈相同。。。能说一下型号吗?谢谢

网友A:
外圈是平的 开头是NU
内圈是平的 开头是N

网友B:
你是不是要找内圈带顶丝的轴承?

楼主:
内圈要与外球面轴承相同。。外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