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500飞3D的时候都是定速多少转的?

楼主(2014-02-06):
大家的500飞3D的时候都是定速多少转的?

网友A:
500 是指 425 嗎?
搭標準齒比(斜齒)的話,最好不要飛定速,你會覺得機子很軟 (合理值大約落在28~2700間)
當然,你可以把轉速設上去,但有兩個問題(風險)
1.定速效益不佳,轉速不穩,定了等於沒定
2.若用外掛定速下,無視電變與電池負載,狂拉轉速,結果是電池早死或空中死電變

結論,飛油門曲線就好,不然就是改回去飛直齒 1600KV 搭 161 大盤搭 16T 馬達齒
這樣大概可以飛個 2900~3000 轉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 是指 425 嗎?
搭標準齒比(斜齒)的話,最好不要飛定速,你會覺得機子很軟 (合理值大約落在28~2700間)
當 ...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 是指 425 嗎?
搭標準齒比(斜齒)的話,最好不要飛定速,你會覺得機子很軟 (合理值大約落在28~2700間)
當 ...

标准的162直大齿轮,1600KV电机,13T直齿轮,飞3D要2700转?厉害呀,说明书写着2600转危险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准的162直大齿轮,1600KV电机,13T直齿轮,飞3D要2700转?厉害呀,说明书写着2600转危险的呀

老實說,我都飛定速 3000 轉咧
如果關掉定速,那機子在地面空載實測到 42xx 轉
我是用1400KV 120T 大盤搭 14T 馬達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我都飛定速 3000 轉咧
如果關掉定速,那機子在地面空載實測到 42xx 轉
我是用1400KV 120 ...

用1400KV 120T 大盤搭 14T 馬達齒,是斜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1400KV 120T 大盤搭 14T 馬達齒,是斜齿轮

不是,大盤是雜交搭出來的,用泰世的大盤搭橘子的馬達齒
不過這樣負載很重,我已訂了 13T 的回來換,不然電池會早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盤是雜交搭出來的,用泰世的大盤搭橘子的馬達齒
不過這樣負載很重,我已訂了 13T 的回來換,不然電 ...

太暴力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