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4-02-06):
大家好,3s
电池
11.1v 4000mAh 329克 和3s电池11.1v 5300mAh 430克 那个好一些,飞的时间长?
飞控:
Naza lite +gps
机架:飞跃
电机
:
V2216 KV900
桨
:
仿
AP11
寸

网友A:
应该是容量大的时间稍长,建议楼主用4S的电池,续航能力会明显提高。

楼主:
电机是推荐用3s电池,4s电池会不会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