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桨原因

楼主(2014-02-06):
炸机后,更换了全新的亚拓T头\横轴\主轴\横轴轴承,飞机起来后有3-4度的双桨,下来测量时两桨都一样,怎么调连杆都没用,请教大家像这样问题在哪.450有副翼

网友:
桨夹歪了

网友A:
可能旋翼头有地方螺丝松了,有幅翼没问题就没事,一旦某个地方螺丝松了,怎么也有调不好的双桨的!
希望仔细检查一下,用螺丝刀小力的逐个螺丝排查下。。。!
有时桨的问题出再的双桨,也有可能的!

网友B:
建议用反牙拉杆。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反牙拉杆。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调。

是反牙拉杆,今天就是一点点调的,就是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旋翼头有地方螺丝松了,有幅翼没问题就没事,一旦某个地方螺丝松了,怎么也有调不好的双桨的!
希望仔 ...

桨来回换了2副了,都一样存在.螺丝松这个要检查一下,但这两天初步也检查了,没有松的,可能我要重新再拆装一次

楼主:
要是这个原因损失就大了,暂时也没有配件更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反牙拉杆,今天就是一点点调的,就是不得.

那就只有是桨的问题或者是桨夹的问题了。

网友:
有副翼出现虚位的地方太多,肉眼还真看不出来,特别是中联细长,还贵,跟无副翼的中联差远了。

网友:
两个桨螺距不同就会出现双桨,就这个原因

网友C:
中联胶圈

网友:
小的双桨就无视吧

网友:
先把螺距从头调一下,两边大桨零度开始,然后正反牙微调,如果还有问题,那只能从硬件角度去注意排查了

网友:
日字框检查没有,如果日字框没有问题就是桨夹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先更换胶圈,再不得可能要换无副翼了,有副翼的每次炸机后都要调好久

楼主:
在桨尖约有10mm的高度差,这个双桨应该很大了吧,然后再怎么调连杆都没有,最小也都有8mm,如果调大了,连起都起不来,特别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先更换胶圈,再不得可能要换无副翼了,有副翼的每次炸机后都要调好久

换吧   有副翼旋翼头   不好弄

网友(2014-06-04):
换吧,俺也换了

网友(2014-07-15):
旋翼头有地方螺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