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像真机/水上飞机综合技术讨论区
求助:全球J-3象真机动力配置!

楼主(2014-02-06):
求助,全球J-3象真机,翼展1。6米, 机身长1。2米, 说明书上原来配置是46级2冲程或者52级4冲程甲醇
发动机
,起飞重量2。5KG。想改
电机
动力,已经有6S 4200毫安
电池
。求动力配置 :用多大的电机? 电调? 大桨? 谢谢!!!!

网友A:
1米6的J3应该最多只需要40级的发动机吧,电机的话,有个朗宇2820就绰绰有余了,省着点用2814都够用。不过,如果要用6S,就得别的品牌了,朗宇没有这么低KV的电机。

网友B:
6s4200电池,配50级动力,j3可以爽飞了,若起飞重量真那么轻,绰绰有余,1365,1470的桨都可以,可根据电机效率配桨,我有款朗宇马达,kv500,一直在用,不错,若口袋不紧上双天的也不错,电调6s40a,60a都可以,最好有电流表,设置满油门电流为电池标称放电电流-5a即可,因为不是运动机,不要求暴力,绝对够你飞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