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亚拓150,与DEVO10对频的几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06):
新手入魔,请教150小机与DEVO10对频的几个问题,搜完整个论坛,只找到ALIGN T6、FUTABA T8J的对频参数,貌似没有DEVO10的
1、装上S牌DSM2小卫星以后,与控是否需要用到对频跳线,跳哪两个触点?
2、DEVO10对频时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具体参数量是多少?

网友A:
DEVO10对频150经验分享,开箱文+对频(转贴自官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60225

可以参考这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10对频150经验分享,开箱文+对频(转贴自官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还是对不上,能否说得详细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对不上,能否说得详细些??

D10要刷老外固件,通道数7,150挂接DSM2卫星

楼主:
对上了,多谢~!

网友(2014-03-19):
在吗?请问你用d10是怎么对上频的,我现在死活对不上

网友:
帮个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里你就懂了~~~!!!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81&extra=page%3D1 ...

这个早看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早看过了,还是不行。

方便的话加下q吧,598924699

我用的山寨dsm2卫星,卫星先在原接收上对过频了。

但是接到150上就一直亮红灯,卫星是接上了,红灯长亮。

要不你把你的d10配置文件共享一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