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07D起飞后向左前冲,如何校准?(已解决)

楼主(2014-02-06):
新买的H107D(右手油门),起飞后就向左前方向飞,每次都是。请问用过H107D的朋友,你们能比较稳定的起飞吗?如果偏飞时是用微调来校正吗?网上有人说H107是可以用油门杆左右***打舵来校准的,这一招在H107D上好像没有反应啊,是因为我的是右手油门的原因吗?有会校准的朋友吗,给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问题已解决,正确方法如下:
1、将飞机上电后放平;
2、将遥控器上电,对码后绿灯变亮;
3、将各微调位置都调到中间位置,只有油门微调在最下位置;
4、将左杆向下按一下,切换到专业模式;
5、将左杆打到右下位置,保持;
6、右杆在最下位置左右小幅度***打舵(幅度太大就会电机启动);
7、打到飞机两个前指示灯***闪两下(打了大约五、六个来回),表示平衡校准成功;
8、按左杆一下将模式切换到正常模式(也可以直接在专业模式下飞),现在再起飞就平衡多了。

网友A:
左手油门,2个杆拉左上方开机是校准摇杆行程;右手不知道,貌似说明书上有写-e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手油门,2个杆拉左上方开机是校准摇杆行程;右手不知道,貌似说明书上有写-e文

说明书就几张纸,上面没有写这些呀

网友B:
接电后,将X4D放在水平面,控的左边摇杆向右下打到底按住(左手油门),再将左摇杆水平左右来回摇动,直到X4D前灯闪烁即完成校准,做校准时不要动X4D,校准是随时可以做的(尤其碰撞过)。校准起飞前检查(包含炸过机再起飞),电池有没有塞到底(重心移位),上下机臂有无脱位(升力角度不对),保护罩有无脱位卡住浆叶(影响转速),各浆叶有无卡住头发细线或叶面有无损坏程度(造成升力不同),虽然校准后会自动补偿,但还是有可能造成轻微漂移,需要的话再用控上的微调开关进行调整...当然若干时间后,空心杯电机会有损耗,造成转速不足升力不够,那时就要更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后,将X4D放在水平面,控的左边摇杆向右下打到底按住(左手油门),再将左摇杆水平左右来回摇动,直到X ...

谢谢KevinHuang回复。是啊,我也是按这个试过,但我的是右手油门的,这样试时没有任何反应啊,因为右手是油门,所以不能把杆放中位(那样就起飞了),右杆放到0点左右打,没有任何反应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KevinHuang回复。是啊,我也是按这个试过,但我的是右手油门的,这样试时没有任何反应啊,因为右手是 ...

右杆打到右下角,左杆左右晃动,飞行器灯闪烁即矫正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KevinHuang回复。是啊,我也是按这个试过,但我的是右手油门的,这样试时没有任何反应啊,因为右手是 ...

查了下右手油门校准方式,你试试,控的右杆向右下打到底停住,左杆拨到最下方(不是在水平位置)来回拨动(左下-下下-右下),头灯闪烁即完成校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杆打到右下角,左杆左右晃动,飞行器灯闪烁即矫正完成!

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问题已解决,正确方法如下:
1、将飞机上电后放平;
2、将遥控器上电,对码后绿灯变亮;
3、将各微调位置都调到中间位置,只有油门微调在最下位置;
4、将左杆向下按一下,切换到专业模式;
5、将左杆打到右下位置,保持;
6、右杆在最下位置左右小幅度***打舵(幅度太大就会电机启动);
7、打到飞机两个前指示灯***闪两下(打了大约五、六个来回),表示平衡校准成功;
8、按左杆一下将模式切换到正常模式(也可以直接在专业模式下飞),现在再起飞就平衡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电后,将X4D放在水平面,控的左边摇杆向右下打到底按住(左手油门),再将左摇杆水平左右来回摇动,直到X ...

我也是左手油门, 依足你方法为何灯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左手油门, 依足你方法为何灯不会闪

左手油门的应该是左杆打到右下角保持,右手油门杆在中间位置左右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左手油门, 依足你方法为何灯不会闪

请参考我在4和8楼的文章,左右手油门校准方式不同,8楼的图应该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