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点焊机

楼主(2014-02-06):
今晚闲的没事做个点焊机电源用环牛做的

网友:
功率多少?家里面的电顶得住吗?

楼主:
这个环牛是头几年花10元钱收的,我把变压器拆下准备做点焊机、壳留着做cnc电源箱。啊啊言归正转。今晚缠的18圈9v多实验一下电线三四秒就红了,但锯条片没有焊上.考虑应该是线缠多了,于是去了几圈线。电压降到6.2v还是一样。求前辈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220v没问题原来输出是34伏6A和13v5A我后缠的6.2v电流没量

网友:
次级线太细,电压有点高

网友:
我以为你成功了,原来你也没成功.我也半通水的  不过要点焊好象电流好大的.一般大的焊机电流在0-400A可以调节,焊接电压36V左右,焊铁的一般都上100多A 我感觉变压器有点小 两个次级的电流加起来才10多A

网友:
点焊机电压一般4v左右,你的次级线圈太西了,找一节电焊用的焊把线试试

网友:
电焊机电压一般4v左右 更么小! 学习了

网友:
点焊机就要功率猛,但焊接时间只有几十毫秒到几百毫秒。能可靠焊2mm+2mm薄钢板的都近100KW。业余制作大多是功率或参数问题不理想,靠延长时间来勉强焊接。焊不透就加次级圈数是错的。

网友A:
我给你总决一下我个人观点吧
  1、你的电压太高了   一般是1V多到2V多电流肯定是越大越好(对于自制的小功率电焊机)
  2、你的次级线太小太小了,点2下发热非常严重
  3、你的变压器功率实在是小完全不能点铁皮   只能勉强点焊下电池
点焊机的点焊工作   主要是给金属加热到接近融化点以后(工业电焊机是可以调节电流对不同厚度的金属的融化点调节的,而且达到融化点的时间是在零点几秒内达到的),  还要外力给点焊的两个金属进行挤压,让两个金属点焊的地方融化交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总决一下我个人观点吧
  1、你的电压太高了   一般是1V多到2V多电流肯定是越大越好(对于自制的小功 ...

一看就是行家!学习!致敬!

网友B:
环形铁心不适宜做点焊机,抗磁饱和能力差,EI铁芯做焊机较好

网友:
次级线要加粗~~控制输出电压3V左右~~

网友:
能看看效果图?

网友:
看过老外用2个微波炉变压器D焊机     高压线圈去掉  用粗芯电线代替    然后次级串联(注意相位)  看着还很好用

网友:
视频来了

网友:
接线图来了

网友:
视频非常好,直观。谢谢!

网友C:
希望你早日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环形铁心不适宜做点焊机,抗磁饱和能力差,EI铁芯做焊机较好

这论点可有根据!

N年前遇到位鬼佬,他告知点焊机最好的变压器是环形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论点可有根据!

环形变压器的优点与缺点都很突出。优点是无磁隙,磁阻极小,漏磁极少,每伏匝数少、铜损较小,效率较高。缺点因优点而伴生,正是因为其磁阻极小,漏磁极少,抗磁饱和能力差,因磁阻极小,作为焊机,次级短路时会造成初级近似短路而造成电路不稳甚至烧毁。而EI铁芯,因铁芯的叠片工艺存在磁阻,次级短路不会造成初级的短路状态,君不见交流焊机的铁芯都故意留有一定的间隙(磁隙),便于焊机长时间稳定工作。交流焊机的电流调节就是利用短路一部分磁路而使输出电流减小的。

网友:
环形变压器的优点与缺点都很突出。优点是无磁隙,磁阻极小,漏磁极少,每伏匝数少、铜损较小,效率较高。缺点因优点而伴生,正是因为其磁阻极小,漏磁极少,抗磁饱和能力差,因磁阻极小,准确。但点焊机和电电焊机有点不同,点焊机的短路(工作)时间很短,基本是间隙性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形变压器的优点与缺点都很突出。优点是无磁隙,磁阻极小,漏磁极少,每伏匝数少、铜损较小,效率较高 ...

看来在要求比较高的技工,是该选用环形变压器,因为漏磁较少咯。

网友:
看看很过瘾!多用易伤身呀!

网友:
功率太小了。不管电压高低,短路电流得达到30A以上才行。

网友:
坛友们做过不少,看效果点焊住的没有烧住的很多。

楼主:
电源继续改进

楼主:
新手有的图片发重复了啊啊

楼主:
手机拍的还可以吧、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看视频这个电源电流应该还可以,但是对焊锯条片怎么都焊不上。时间长点锯条片就烧断了也焊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发点视频让大家看看

网友:
晕,电极要用铜的。线还是偏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环牛是头几年花10元钱收的,我把变压器拆下准备做点焊机、壳留着做cnc电源箱。啊啊言归正转。今晚缠的1 ...

你绕的线细了

网友(2019-02-28):
点焊机电压一般4v左右电线要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