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可以发帖了,关注数控铣好久了,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4-02-06):
最近一直在看这个,有点怀疑,机身都是铝的,强度够么?
是不是只能加工软金属啊?打算自己DIY一台,手头只有铝材,前辈们给点建议,让新手少走点弯路,谢谢各位。。

网友A:
LZ自己搞有限元分析就知道强度够不够了

楼主:
百度了一下 有限元分析  一门学科啊,,短时间无法攻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自己搞有限元分析就知道强度够不够了

百度了一下 有限元分析  一门学科啊,,短时间无法攻克,,

网友B:
主要还是看加工什么材料,以及结构好不好,那个树脂床身还比铸铁的好呢,树脂强度能有多高?一般铝合金的强度好像是铸铁的一半左右,如果是铝镁合金就可能接近铸铁强度了,但价格贵啊,机器又不是飞机,为什么一定要用铝去做呢?

网友:
百度了一下 有限元分析  一门学科啊,,短时间无法攻克
只要工夫深,铁杆磨成针,怕难学就找老师,交学费.有老师带快.教悬赏只下必有勇夫,个人建议在论坛发贴,看高手多少米愿教你,这样快.如果经常碰见这种机械设计问题还是自己掌握的好  偶尔碰也只有求人拉

楼主:
只是感觉这个做的漂亮,,铁的还太重了。。如果铝强度可以,加工方向就奔铝使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加工什么材料,以及结构好不好,那个树脂床身还比铸铁的好呢,树脂强度能有多高?一般铝合金的强 ...

只是感觉这个做的漂亮,,铁的还太重了。。如果铝强度可以,加工方向就奔铝使劲了。

网友:
如果要自己做请一定仔细考虑加工条件。做这种机子花的钱一般不会低于同级别的成品。

网友:
主要是弹性模量决定的,铝的比钢的差3倍,变形量也大3倍
相同条件下肯定钢板焊接的强度要好,不信的话自己学下SolidWorks,用自带的插件simulation 做下应力分析

楼主:
继续发问 燕尾槽如果也用金属铝做,群里是否有实践过的,,是否可行?

网友:
燕尾用铝换真没看到过,LZ试试.我能想到的是把表面硬化配贴塑,或2面都贴塑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C:
铝的刚性略低于铸铁的下限,跟铝的牌号无关的,机身件像金字塔的底部体量大受力分散,跟刀具相反

网友D:
可见LZ 的基础知识还是很欠缺的,目前是高烧段,建议多多学习先,免得浪费时间浪费钱还高出乱尾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见LZ 的基础知识还是很欠缺的,目前是高烧段,建议多多学习先,免得浪费时间浪费钱还高出乱尾工程。

一眼被你看出来了,呵呵。。最近几个月接触到机械这些东西,,看了上图的数控小铣后就迷上了,,我是各种DIY的爱好者,最近正在狂补机械和金属这方面。。打算买台16mm的小台钻,铣些铝件,或者还是直接买台类似西马特X2好呢??困惑中。。。前辈们给些建议。

网友:
楼主发的图,我怀疑不是铝合金制作的铣。原因诸多......。不想多说。

网友:
百度了一下 有限元分析  一门学科啊,,短时间无法攻克

网友(2014-09-22):
你好, 你这个帖子的图片这些资料是不是还有配套的图纸? 是否能共享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