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深水的,通信用什么比较好啊。

楼主(2014-02-06):
还有那个水声换能器是要怎么弄的。原理没弄明白。。
是把电磁能转换成声波,再把声波转成电磁波吗?
还有其他东西吗?

网友A:
水里超短波不好使,微波更不好使,传说中波或者长波好使,只是天线要得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里超短波不好使,微波更不好使,传说中波或者长波好使,只是天线要得长了点

中波和长波的设备有民用的吗?是不是很大个?

网友A:
嘻嘻,民不民用倒没舍子,只是随便拉拉天线至少也有几十米上百米长

网友:
我也不明白潜艇怎么遥控的。

网友(2014-03-11):
引用 网友A:
嘻嘻,民不民用倒没舍子,只是随便拉拉天线至少也有几十米上百米长

一个***的长波雷达差不多能耗掉一个中型火力发电站的电量.......

网友:
潜艇用甚长波,早期是用拖的方式,新的好像有环型天线,但是具体不清楚,嘻嘻,如果只有几十厘米,那超短波还是可以搞一下的

网友:
很无情的说,任何无线设备在水里就是死

网友:
目前有线靠谱点吧

网友(2014-07-02):
72MHz的水下距离能有多少啊

网友:
我建议您用光纤(尾纤)、可靠、简单、造价低

网友:
水声通讯吧,就这个距离还不错,只是通讯速率很低
水生换能器说白了就是一喇叭一麦克,只不过都工作在超声波频率

网友:
用老控吧,频率低点的。好像有40多MHZ的。不过在水里估计也够呛,只能遥控水深5,6米的样子

网友B:
大家好 我是新近刚玩潜艇的爱好者 对于水听换呢器 我有一定了解 它是压电陶瓷 通入一定的脉冲电流后就会产生振动 换能器实际是指水下超声波换能器(超声波喇叭)在水下不同于空气 电波基本没有有效的通信能力 细心的话你可以观察到无线电的频率都是以G为单位的 这样高的频率在水下的衰减度很惊人 而超声波只有2万HZ 水下只适用于压力波 声波就属压力波 所以在水下广泛使用 利用超声波通信完全可行 也不想想的那么难 我们无线电传送的数字信号 就是1和0 2个状态的 声波也可以甚至更多 一般做过单片机的人 都应该能做的 如果超声波有自己的信号源的话 应该可以直接连数据发送出去 接收也一样 只是先前用的是天线 这里用的是喇叭 当然还要根据具体的发射板的电路来定 稍加改动就差不多

网友(2014-09-14):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 我是新近刚玩潜艇的爱好者 对于水听换呢器 我有一定了解 它是压电陶瓷 通入一定的脉冲电流后就会产 ...

没成品你自己做?这个不好搞啊,蛟龙号的水声通讯系统也就刚刚研发好就给蛟龙号用了,头次使用也才不久,你就打算来个RC版的,勇气可嘉!

网友:
觉得可以用拖曳浮标,在浮标上固定接受和图传天线,再用同轴线联接潜水器和浮标,线拉多长就可以潜多深了,玩玩一般搞个5米10就够了,通道够的话加个机械臂玩玩也不错的。

网友(2014-11-11):
唯有线控最有效。

网友(2015-03-13):
有个winpsk的开源项目,就可以通过声卡相互通信,把信号编码到声波里通过麦克风发出去,另一端通过话筒收到并解码,个人觉得是个不错的方案
不过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深水喇叭和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