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悟空设置的一些问题,希望大神赐教

楼主(2014-02-06):
关于悟空,他的调参软件的控制模式切换里,不像哪吒,最右边儿可以选择为“手动”“姿态”“GPS”,悟空只能是手动,但是对于航拍机,或者非专业人士,不知可不可以将遥控器控制模式的三档开关的开关行程设置只能扳到“GPS”和“姿态”,而不能扳到手动这里,我就是这么做的,可以防止无意扳到手动,不知这样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弊端,请各位大神教导

网友A:
有个手动也好呀,在某些’特殊紧急的时刻还能救个急,悟空那么调皮你又不是不知道

网友B:
这样做,很有可能进入不了指南针校准

另外,这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手动也好呀,在某些’特殊紧急的时刻还能救个急,悟空那么调皮你又不是不知道

手动模式怎么能救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很有可能进入不了指南针校准

另外,这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为什么说是不明智的行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怎么能救急

好多模友发生高空失控时发现,gps及姿态模式时均无法控制飞机,只有手动模式没有失效,而且在失控返航时貌似可以用手动模式夺回控制权,这些情况我都没遇到过,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模友发生高空失控时发现,gps及姿态模式时均无法控制飞机,只有手动模式没有失效,而且在失控返航时 ...

谢谢您

楼主:
悟空在失控返航的时候难道只能用手动模式才能夺取控制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空在失控返航的时候难道只能用手动模式才能夺取控制权吗

切换一遍三档开关也可以

楼主:
492674276发表于2014-02-07 14:36:55

切换一遍三档开关也可以
非要切换一遍吗,我知道这个是软件上说的,不知道能否只切道姿态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