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的天地飞6A控的遥控距离一超过20米就舵机乱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06):
72M的天地飞6A 控的遥控距离一超过20米就舵机乱摇是怎么回事?把控拿近点舵机就恢复正常不再乱摇,而且控都能正常控制舵机和油门的动作,换了好几个地方试了试都是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外界因素,求大神指点!

PS:控电用的是8节1.2V的镍氢电池

我今天把接收拆开看过72M接收的那根线里面没有脱焊,这根线我从两端用万能表量一下也是通的,说明中间没断掉,所以现在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换2.4吧

网友:
这个遥控…更衣室控…入门都不推荐了……

网友:
天线是否全拉出?

网友:
另,这个控基本已经淘汰了,建议换个

网友:
换个接收机看看确定是接收还是发射坏,如果没有另外的接收机了,那么强烈建议换新的。

网友:
不要把这控说的一文不值,这控我六年前入门时买的,前后有6台飞机,配了六只接受,飞了无数起降,没有失控过,距离只有比2.4的远,那是飞根本没担心过失控和距离的问题,后来升级控后他就当成模拟器用了,手感比那些几十元的强多了~~~当然技术是不断发现的,那控没有模型记忆,曲线设置,混控等功能,但还不至于几十米会抖舵,楼主好好查查吧'估计接受或晶体有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天线内部断了,或者晶体失效频率漂移。仔细检查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
检查天线

网友:
面板发热么?

如果不热的话,可能是发射管烧掉了。

网友:
我的也是。直接换掉。

网友:
淘汰货了

楼主:
我今天把接收拆开看过72M接收的那根线里面没有脱焊,这根线我从两端用万能表量一下也是通的,说明中间没断掉,所以现在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检查一下发射部分吧,有无断线或虚焊

网友:
观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发射部分吧,有无断线或虚焊

发射部分的断线和虚焊主要会在哪个地方?

网友B:
天线不能指着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能指着飞机

这个是72M控,不是2.4G控,2.4G的控才天线不能指着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72M控,不是2.4G控,2.4G的控才天线不能指着飞机!

两种都是全向天线,应该都是沿天线伸长方向信号强度最弱吧

网友C:
修好了飞小鸡还是不错的,我有个esky四通控,打算把接收天线换长天线后用

网友D:
72mhz容易同频干扰,换2.4G的吧

网友E:
你的晶体怎么是40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晶体怎么是40兆的呢?
是啊,一直就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这控一文不值?答案是当然不是

网友G:
这个72HZ晶体式的遥控器,接收机只要炸机就有问题,他的频率就会漂移,国产的遥控器电位器用久了也会出问题,不要等出了问题在换遥控器,现在换遥控器吧,现在2.4G的天七还不错。

网友H:
建议换掉,我的天6II就这毛病,还失控,漏电,烧控电。。。。。。。

网友I:
72MHz的遥控接收机电路 就 应该用72MHz频段的发射和接收晶振。发射和接收晶振是一对,不能随便乱配。发射晶振安插在遥控器上,接收晶振安插在接收机上。
你的照片里显示的接收机晶振是40MHz频段的,和你的接收机电路不匹配,不能用!
你需要到 遥控设备 版块里翻翻科普帖子补补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