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F550换上E300后的感度(视频已补上)

楼主(2014-02-06):
我的550换上高端大气的E300后感觉电机安静了,9寸桨震动应该比原配的10寸桨小,可是按照原来的感度飞,拍回来的片震动很大,无奈降低感度重新调整,降低感度后震动小了很多,但还是存在一点点的震动,特别是做一些高速机动的时候震动还是存在,怎调都回不了之前的稳定,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大感度都是怎调的?
10寸桨感度:188 188 160 150 170 170
换桨后目前感度:140 140 140 140 160 160

起飞全重:2500G

E300动力套,感度为188
?firsttime=2.3984467120181465

E300动力套,感度为140
?firsttime=0

楼主:
沙发自己占,谢谢各位

网友A:
一點點震動是多大?無法理解
我的理解是感度設置錯誤是會晃!跟震動關係不大的樣子
建議還是放個視頻來看看到底有多抖多震!

看您的設置感度可加個10因該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點點震動是多大?無法理解
我的理解是感度設置錯誤是會晃!跟震動關係不大的樣子
建議還是放個視 ...

那震动应该就是果冻那种效果,如果我上会180感度的话机子其实也很稳,但就会有果冻,视频我上传后再补哈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云台,用的什么减震方式。
还有F550配E300 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云台,用的什么减震方式。
还有F550配E300 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狗思云台,原配的黑色减震球,用4S 5200,8-10分钟

网友B:
那你是直接在F550下中心板上钻孔固定的吗?你原来用的是什么电机配置?用4S 5200 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直接在F550下中心板上钻孔固定的吗?你原来用的是什么电机配置?用4S 5200 能飞多久?

用在某宝买的100块左右的那个挂载系统,原来用原配的动力,也是8-10分钟时间,E300优点是静了很多,还有就是可以快拆卸的自紧桨,还是飞完下来电机电调不烫手

网友C:
F550用10寸桨想不震不晃太难,4S电池上8寸桨有惊喜!

网友B:
原配动力是大疆原来那种红色的2212点击吗?你那个挂载杆上是不是还有四个减震胶圈呢?建议你把挂载杆用扎带和中心板固定在一起试试,也就是说那四个减震胶圈不要起减震作用,只用狗思的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F550用10寸桨想不震不晃太难,4S电池上8寸桨有惊喜!

我原来用1038桨再把感度调到188还是很不错的,果冻水波纹什么的见都没见过,现在用9寸桨反而不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动力是大疆原来那种红色的2212点击吗?你那个挂载杆上是不是还有四个减震胶圈呢?建议你把挂载杆用扎带 ...

哦?这样子有效果?好吧,试试

网友:
你试试吧,也许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震动应该就是果冻那种效果,如果我上会180感度的话机子其实也很稳,但就会有果冻,视频我上传后再补哈
...

如果只有果凍那建議在雲台減震及槳平衡!進行對策才是上策
跟感度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果凍那建議在雲台減震及槳平衡!進行對策才是上策
跟感度沒關係!

云台是狗思,我原来用黑色球,现在改用灰色球了,桨是E300原配的9寸桨,没有穿孔,不知道怎么做平衡呢,况且DJI应该出厂时已做好平衡了吧

网友:
感觉重量有点大。

楼主:
视频已经补上了,各位大大请赐教

网友:
区别不大吧?

楼主:
第一条视频明显果冻很明显啊

网友D:
请问怎么做动平衡?

网友E(2014-04-19):
不知道这个和套装2214具体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