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5065电机和XXD125A双向电调做了个电动滑板附带测试视频

楼主(2014-02-06):
2天时间纯手工打造,手工渣渣外表粗糙!滑板性能参数;净重9KG,最大负载180KG,电池:A123 28.8V实际容量10000mAh。电机320KV。齿轮比1:5.3333333333333333333......负载70KG测试得:平路极速35km/h,全油门行驶里程20KM,最大爬坡25°,最大加速度0—35km/h2.0S。

网友:
LZ艺高人胆大佩服,个人建议可以在车头引一根线出来做线控兼把手用,或者加入体感代替遥控

网友:
这么牛!楼主你不戴安全帽家里人知道么

网友:
不错,在美观点轻量化点就更好了,小心刹车的时候别把自己射出去。

网友A:
这外转子无刷马达这么大马力。。。。舵机转向吧 还没注意LZ手里拿着遥控器以为靠身子转弯的

网友B:
不错  早就说做 了    一直 没下手     麻烦 兄弟 多上点细节照  主要关心 你 内 轮子   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外转子无刷马达这么大马力。。。。舵机转向吧 还没注意LZ手里拿着遥控器以为靠身子转弯的

滑板都是靠重心转弯的····舵机没那么大力·····

网友:
我想问问这是单轮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外转子无刷马达这么大马力。。。。舵机转向吧 还没注意LZ手里拿着遥控器以为靠身子转弯的

就是靠身体转向的

网友:
建议弄个双无刷·······

网友:
麻烦把材料pm我一下······

网友:
又来一个牛人

网友C:
多上点细节图哥们

网友:
这轮子哪里弄的啊?这么大个,但轮轴又和滑板的一样大?

网友:
牛X啊,小心***要你上牌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早就说做 了    一直 没下手     麻烦 兄弟 多上点细节照  主要关心 你 内 轮子   哪里搞的

轮子是手推车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上点细节图哥们

我穷买不起高清摄影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