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这架算不算是史上比较强的好小子 1000?哈哈哈

楼主(2014-02-06):
配置如下:
APM2.5 + Xbee 900HP 数传 + 电流传感器 + GPS (本来还想加空速传感器的,留在上次1720的坠机残骸里面等待再次利用)
凯夫拉 + 玻璃纤维 + 碳片局部加强
2 X 2200ma 3s 电池 (原计划用 1 X 4500ma 3s 电池,可惜上次1720坠机报废了,不过最终目标是2X4500ma电池)
起飞重量 960g
地面使用12db的八木定向天线(Xbee的3db全向天线上次坠机损失了,只好提前启用八木天线了)

总体布局:半双翼 + H双垂尾 结构

今天进行了首次试飞,感觉良好。
地面风速5-7米/秒,相当于3-4级风,飞行地速在5-20米/秒之间,手抛起飞较为容易(顺风)。逆风时,有时甚至举过头顶松手即可。整机升力储备较为充裕。
滚转控制较1720灵敏,具有一定的抗风能力。

留个小悬念,大家猜猜我用的电机和桨大概会是什么?

补充:起飞推重比约 0.56,巡航推重比约为 0.5(在上述风速条件下圆周航线)

网友:
XBEE是433的吧?八木好用吗,角度大不大

网友:
双翼结构应该是FPV载机小型化的最佳途径吧

网友:
八木不是定向天线吗?是自动跟踪的还是手动调整?

楼主:
Xbee 是900M的,可能容易受gsm干扰,我用的900hp官方数据是10公里,但实际远远达不到,当然是在112k速率的情况下,通讯距离可能与干扰、速率、天线都有很大的关系。
八木计划中是要使用自动跟踪系统的,但目前自动跟踪还没完成,只好用手动了,但是定向性的影响比预想要小,近距离方向性不是太明显。此天线的波束角官方数据是30度

网友A:
巡航推力接近起飞推力?严重功率不足啊,难道是xxd22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巡航推力接近起飞推力?严重功率不足啊,难道是xxd2208

巡航油门大概是60-70%,这个油门状况下的螺旋桨推力我的实测值竟然比全油门状况下还略大,可能是测量结果不准确。我是拿其他相近的桨估算的

我用的是郎宇电机

网友:
这个是很好

网友:
scaple(1005190376)挺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巡航油门大概是60-70%,这个油门状况下的螺旋桨推力我的实测值竟然比全油门状况下还略大,可能是测量 ...

那是搭配错了?实测的误差不会这么大吧

网友B:
楼主用的电机和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搭配错了?实测的误差不会这么大吧

可能是测量的误差,因为当时测量条件不是太严谨,而且推力数值本身也是在一个范围之内动态变化
另外一种可能,桨和电机转速之间有一个最佳配合关系,最大转速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最大推力,所以全油门推力也有可能并不是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电机和桨是什么呢?

呵呵,公布答案

郎宇 2208 kv1250,8038 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测量的误差,因为当时测量条件不是太严谨,而且推力数值本身也是在一个范围之内动态变化
另外一种 ...

如果最大转速不是最大推力,估计就2种可能:1、转得太快,桨尖超音速了2、桨距太大,静止的时候桨尖失速,效率降低

网友:
貌似见过最牛的飘飘了!!

网友:
载重量应该能提升不少吧,有飞行视频不

网友(2014-10-24):
郎宇 2208 kv1250,8038 桨,整体配置不错。

网友:
好小子1000能装下这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