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500是用标准舵机还是中型舵机

楼主(2014-02-07):
如题,因为本人手头上有3个615和一个655舵机,如果亚拓500合适的话就买亚拓了,所以请各位有亚拓500的朋友告诉一声,谢谢!!!

楼主:
对了,忘了说如果亚拓500不适合用标准舵机的话还有什么机可以用啊???海天非耐就不考虑,本人打算用500级别的飞机坐练习用的,求各位推荐一下,再次谢谢!!!

网友A:
500用的是中型舵机,615可以飞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用的是中型舵机,615可以飞550

谢谢这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B:
500可以用标准舵机,  非耐的500   HT的500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可以用标准舵机,  非耐的500   HT的500都可以用。

LZ在2楼回复中指明不要非耐和HT的

网友:
那就没得搞了

网友C:
那就弄个550吧,就是易损件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弄个550吧,就是易损件贵点。

呵呵,我也想啊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场地飞啊

网友:
弄个550吧

网友C:
找标准舵机侧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标准舵机侧板吧。

请问如果500用标准舵机的话会不会太重呢???

网友C:
你的舵机就是600以上用的啊,肯定比用515、525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舵机就是600以上用的啊,肯定比用515、525重啊。

那如果飞起来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D:
貌似以前亚拓500机身有两种,一种用中型舵机,一种用标准舵机,两种无法互换。飞越就有标准舵机侧板卖,170元/对。

网友:
就是重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以前亚拓500机身有两种,一种用中型舵机,一种用标准舵机,两种无法互换。飞越就有标准舵机侧板卖,170 ...

谢谢这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E:
弄500  换标准舵机侧板   很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500  换标准舵机侧板   很经济

呵呵,就这么定了换500标准舵机侧板

网友:
为什么不要飞耐和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