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技术:NAZA LITE 显示接收机错误,但看各状态正常。

楼主(2014-02-07):
您好,遥控器为乐迪T7F 控,乐迪7通接收机,NAZALITE 调参软件提示接收机错误,但显示各通道状态与调整遥控器参数均正常,开机测试(未装桨)也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
放圖來看看!說明很難理解

网友:
上个图看看呗(调参 界面图、连接图等)

网友A:
检查几个
1, 是否对频
2, 调参上选择什么制式,ppm d。bus,还是其它
3, 杜邦头有没插反了
。。。。

楼主:
刚才通电测试,准备截图,结果,,,,呵呵,下面提示的接收机错误不见了,呵呵。

由于只有两段开关,只设置了手动模式和GPS模式。7通道设置了智能方向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几个
1, 是否对频
2, 调参上选择什么制式,ppm d。bus,还是其它

对频是肯定的,原来用在玉兔上的,但在玉兔上自检时一直是需要拨动遥控是拨动,但拨完后要关控才能自检通过,再开控即可正常使用。玉兔一代和2代都是这样。

网友B:
但显示各通道状态与调整遥控器参数均正常,
这种情况下,只要在软件里进行一次遥控器校准,然后重新断电上电,提示就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频是肯定的,原来用在玉兔上的,但在玉兔上自检时一直是需要拨动遥控是拨动,但拨完后要关控才能自检通 ...

你是在兔子软件里设置反向了吧?
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兔子软件里设置反向了吧?
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反向。

没有在兔子里设置反向,都是在遥控里设置的。兔子里面显示状态正常,自检时动一下控兔子也响一声,但不关控一直跑马灯,关控后就立刻心跳了,再开控即可正常使用。呵呵

一代和二代都是一样。估计是控的问题。在坛子里也看到有类似的问题,估计解决办法一样的。

谢谢泡泡大师关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显示各通道状态与调整遥控器参数均正常,
这种情况下,只要在软件里进行一次遥控器校准,然后重新断 ...

应该就是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后校准还是这样,后来断电再次校准还是出现。索性关机睡觉了。发帖求助后今天通电准备截图,结果正常了。呵呵。

楼主:
差一点出了大问题,呵呵,从新看了一遍说明书才理解了手动模式,对于我这样的菜鸟,那是找炸。

哈哈。幸亏起飞之前从新阅读了说明书,两段开关修改成一个姿态模式,一个GPS模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