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乐迪cb86没?写的同时可充8块

楼主(2014-02-07):
乐迪的cb86貌似是去年年底新品,写的一次同时充8块,支持放电,看起来很诱人啊,不知道精度怎么样,价钱也比a6加保姆便宜不少啊,有没有用过的朋友评价一下,实在是诱人,一次8块爽死了。

复制下参数
一、 尺寸 188X104X57mm(机器)
二、 重量 710g
三、 输入电压 DC 11~16V
四、 支持电池 八组 1~6cell 锂电
五、 工作模式 轮流充/同时充/放电
六、 充电电流 0.1~6A
七、 平衡充电 每节单独电源平衡充电
八、 放电电流 0~1A
九、 放电截至电压 可设置2.0~4.2V
十、 屏幕显示 192*64 全屏点阵显示
十一、 声音提示 可设置开关蜂鸣器音
十二、 输入连接
十三、 输出连接 单座1~6节插口
十四、 最大输出功率 216W
十五、 充电电压误差 0.006V
十六、 充电电流误差 10mA
十七、 自耗电流 70mA/0.84W(12V 输入)

网友:
没用过,正在考虑换充电器呢,原先是用B6的

网友:
我在用,还不错。比B6强很多

网友:
拆开看看用料和做工再看吧

网友:
才200W 如果全部开8个,应该达不到6A吧,不过还是很实用的,真可以当保姆用了,3300以下的电池还是远全够用了

网友:
这个的确不错,已经相当于内置保姆了,简洁了许多,价格也给力。只可惜对并充无爱。想买并充的朋友这可是首选。

楼主:
darkromeo发表于2014-02-07 09:53:03
我在用,还不错。比B6强很多
哥们,同时充8个每个电流能达到多少?它写的6a是每组6a还是共6a?还有就是平衡精度怎么样?你用的12v多少a的电源?多谢啦!

楼主:
chencydt发表于2014-02-07 08:26:57
没用过,正在考虑换充电器呢,原先是用B6的
我原先用3个简易充,每次都要半夜爬起来换电池

楼主:
121589025发表于2014-02-07 11:01:17
这个的确不错,已经相当于内置保姆了,简洁了许多,价格也给力。只可惜对并充无爱。想买并充的朋友这可是首选。
价格比a6加保姆便宜不少,就是不知道精度,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
darkromeo发表于2014-02-07 09:53:03
我在用,还不错。比B6强很多
它的最大电流6a指的是8节每节6a还是8节共6a?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最大电流6a指的是8节每节6a还是8节共6a?

200w的总功率,肯定是一共最多6安,其实6安一般用也够了,A6和BC168虽然最大8A,但一般没几个人敢用这么大的电流,平衡头受不了,发热利害,6A还是相对安全点,但也不建议晚上睡觉充,1个2200的电池,开出6A,应该不到20分钟,一次充8个,开个4安可能更安全

网友A:
一共就200W的功率充8组电池可能爽么?想充电爽买308DUO吧!搞两个6S并充板,双路可以一口气充12组6S电池那才叫爽

楼主:
MIYO发表于2014-02-07 16:51:15

一共就200W的功率充8组电池可能爽么?想充电爽买308DUO吧!搞两个6S并充板,双路可以一口气充12组6S电池那才叫爽
那个贵呀

楼主:
snailb发表于2014-02-07 16:41:47

200w的总功率,肯定是一共最多6安,其实6安一般用也够了,A6和BC168虽然最大8A,但一般没几个人敢用这么大的电流,平衡头受不了,发热利害,6A还是相对安全点,但也不建议晚上睡觉充,1个2200的电池,开出6A,应该不到20分钟,一次充8个,开个4安可能更安全
已经下单了,希望不会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贵呀

你仔细算一下其实也不算贵啊!你这个充电器200W好像卖400块吧!308DUO1300W卖1600块,也就是说买4台你这充电器就是308DUO的价格,但是4台加起来也就800W,功率摆在那里充电效率没法和308DUO比啊!
如果你只是追求一次可以充8块电池,不追求速度那买个B6接两个并充板还能一口气充12块电池呢!

网友B:
并不是所有朋友都有那经济能力上308DUO的,就如我,手头一架450飞来飞去都飞2年多了,当初二手1千多,现在二手也就5百块吧。试想一下我飞机都才500块,居然要花1千3百块来为它配个充电器,我还能说308DUO很便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所有朋友都有那经济能力上308DUO的,就如我,手头一架450飞来飞去都飞2年多了,当初二手1千多,现在 ...

这我就不能理解了,肯花一千多买个450这种消耗品,不愿意花1千多买个一次性投资的充电器

网友:
用的是平衡冲插头,循环充模式比较慢,一块一块充的,并充模式很快,功能不多,还行吧

楼主:
121589025发表于2014-02-07 20:50:47
并不是所有朋友都有那经济能力上308DUO的,就如我,手头一架450飞来飞去都飞2年多了,当初二手1千多,现在二手也就5百块吧。试想一下我飞机都才500块,居然要花1千3百块来为它配个充电器,我还能说308DUO很便宜吗?
我也觉得,同飞450

楼主:
zyren发表于2014-02-08 02:35:11

用的是平衡冲插头,循环充模式比较慢,一块一块充的,并充模式很快,功能不多,还行吧
下单了,希望不会差

楼主:
MIYO发表于2014-02-07 21:56:36

这我就不能理解了,肯花一千多买个450这种消耗品,不愿意花1千多买个一次性投资的充电器
经济能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共就200W的功率充8组电池可能爽么?想充电爽买308DUO吧!搞两个6S并充板,双路可以一口气充1 ...

你弄个外场炸药包好不好,4块6S够循环了。12组6s。一般土豪都是不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弄个外场炸药包好不好,4块6S够循环了。12组6s。一般土豪都是不会过的。

我只是说308DUO可以一口气充12组6S,我又没说真的要这么搞,谁都知道308DUO配充电包在配几块电池性价比绝对比买12块6S电池划算!

网友: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的关注!6A是每节电池的电流
同时,CB86可以满足不同电池电压相差很大仍可同时充电。因为每个电池充电电路都是独立的回路,有特殊的设计使得不同电压电池独立充电到平衡,程序再自动跳入并充程序。

网友D:
我有一个,用了几次了,对于相同容量、初始电压接近的3S电池,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并充模式,会把每两块电池看作一个6S电池,例如:我有6块花牌3S 2200mah 30C电池,按说明书特殊的插法插好平衡头,设置充电电流6A,这样充电时流过每块电池的电流为2A,相当于三组6S电池同时充,大概30多分钟就差不多充满了。

网友B:
即便要比性价比那也只是相近功率的充电器来比,用1300W和和200W的比较不合适。1千到2千W功率的充电器,308DUO也不是性价比最高的。但用A6+保姆来和CB86比,后者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最主要的一点被大家忽略了,就是乐迪的售后超赞,没有哪家模型商能比得上。

网友:
我也看好乐迪,已经下了单。但店家缺货,结果我又定了他的A6加保姆。当时也是看好乐迪的简练,没办法。现在的充电器坏了,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便要比性价比那也只是相近功率的充电器来比,用1300W和和200W的比较不合适。1千到2千W功率的充电器,308D ...

要比性价比,应该拿充电器的价格÷充电器功率来算吧!这样算下来CB86 2块/W 308DUO 1.23块/W
还有请你推荐一款在1000-2000W功率充电器中性价比最高的充电器吧!

楼主:
湘江飞鹰发表于2014-02-08 19:27:35
我有一个,用了几次了,对于相同容量、初始电压接近的3S电池,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并充模式,会把每两块电池看作一个6S电池,例如:我有6块花牌3S 2200mah 30C电池,按说明书特殊的插法插好平衡头,设置充电电流6A,这样充电时流过每块电池的电流为2A,相当于三组6S电池同时充,大概30多分钟就差不多充满了。
听起来很不错啊~期待不会失望~

楼主:
乐迪radiolink发表于2014-02-08 14:34:35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的关注!
此种情况,CB86是可以满足不同电池电压相差很大仍可同时充电。因为每个电池充电电路都是独立的回路,有特殊的设计使得不同电压电池独立充电到平衡,程序再自动跳入并充程序。这个是CB86为避免您说的情况所独有的功能。
不同容量呢?完了我发个测评给送个什么呗~

楼主:
121589025发表于2014-02-08 21:31:08

即便要比性价比那也只是相近功率的充电器来比,用1300W和和200W的比较不合适。1千到2千W功率的充电器,308DUO也不是性价比最高的。但用A6+保姆来和CB86比,后者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最主要的一点被大家忽略了,就是乐迪的售后超赞,没有哪家模型商能比得上。
提问下都有厂商,哈哈

楼主:
中岳嵩山发表于2014-02-08 23:19:34
我也看好乐迪,已经下了单。但店家缺货,结果我又定了他的A6加保姆。当时也是看好乐迪的简练,没办法。现在的充电器坏了,急用啊!
我找了399的只有一家有货,下单了但还没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容量呢?完了我发个测评给送个什么呗~

容量不同或初始电压相差太大的不要用并充模式,要用轮充模式

楼主:
湘江飞鹰发表于2014-02-10 08:35:44

容量不同或初始电压相差太大的不要用并充模式,要用轮充模式
好吧。。我完了试试

网友E:
并不是同时充8块,而是同时充6s,如果8块3s,只能类似于保姆轮流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并不是同时充8块,而是同时充6s,如果8块3s,只能类似于保姆轮流冲

不对,可以8块3S同时充的,相当于四块6S电同时充。我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可以8块3S同时充的,相当于四块6S电同时充。我用过了

这个我就不争了,坐等厂家解释。如果想8块3s一起充,得内部24路独立充电,或者把其中几块电池内部并联充电,我想厂家不会这么做,最可能的就是显示的是8块3s一起充,其实是内部轮流充

网友:
有意··· 楼主不是买了一个么··· 到时候看看楼主的使用效果···

网友:
感谢大家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1. CB86充电器包含了8个集成的平衡头,最大的可以连接8组6S锂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1S-6S可以任意接。并且可以在一个口上同时连接两个2S锂电池。
2. 采用完全平衡充电技术,内置6个独立充电电源,配合平衡口把电池组内的每一片电池独立分开进行充电,并且实时检测电池的充电电流和电压值,检测精确度分别达到0.01A和0.005V,精准控制每片电池充到设置的电压,保证充饱和不过充。因采用完全独立平衡充电,电池组内任意一片电池充满即停止对这一片电池充电,完全不影响其他单节电池的充电。
3.CB86充电管家有两种充电模式:轮充;并充
轮充:
当接入多组电池时,充电管家按平衡口编号顺序把所有连接上的电池全部充满。轮充时设置的是对所有接入的电池组的每一个单节电池设置充电电压,所以无需考虑接入的电池是几S的电池。锂电池建议充电电压为4.2V,充电电流最大不要超过6.0V,因为CB86充电管家用电池的平衡头充电,平衡头的硅胶线安全电流不超过6.0V,电流过大有过载的风险。
并充:
并充模式需要每节电池电压一致才能达到好的充电效果,充电管家会检测连接在每个平衡头的单节电池电压,然后选最高的那节电池电压值为标准,使用平衡轮充模式将其他每节电池先充到这个电压值,然后充电管家才将所有电池并联起来充电,直至全部充满。(注意:不要拿未放电的电池进行并充,这样会影响充电管家平衡其他电池的电压!)
放电功能:CB86充电器的放电电流是固定的1.1A的放电电流,并可设置放电电压。

乐迪新款充电管家即将面世,届时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楼主:
乐迪radiolink发表于2014-02-12 12:34:10

感谢大家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1. CB86充电器包含了8个集成的平衡头,最大的可以连接8组6S锂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1S-6S可以任意接。并且可以在一个口上同时连接两个2S锂电池。
2. 采用完全平衡充电技术,内置6个独立充电电源,配合平衡口把电池组内的每一片电池独立分开进行充电,并且实时检测电池的充电电流和电压值,检测精确度分别达到0.01A和0.005V,精准控制每片电池充到设置的电压,保证充饱和不过充。因采用完全独立平衡充电,电池组内任意一片电池充满即停止对这一片电池充电,完全不影响其他单节电池的充电。
3.CB86充电管家有两种充电模式:轮充;并充
轮充:
当接入多组电池时,充电管家按平衡口编号顺序把所有连接上的电池全部充满。轮充时设置的是对所有接入的电池组的每一个单节电池设置充电电压,所以无需考虑接入的电池是几S的电池。锂电池建议充电电压为4.2V,充电电流最大不要超过6.0V,因为CB86充电管家用电池的平衡头充电,平衡头的硅胶线安全电流不超过6.0V,电流过大有过载的风险。
并充:
并充模式需要每节电池电压一致才能达到好的充电效果,充电管家会检测连接在每个平衡头的单节电池电压,然后选最高的那节电池电压值为标准,使用平衡轮充模式将其他每节电池先充到这个电压值,然后充电管家才将所有电池并联起来充电,直至全部充满。(注意:不要拿未放电的电池进行并充,这样会影响充电管家平衡其他电池的电压!)
放电功能:CB86充电器的放电电流是固定的1.1A的放电电流,并可设置放电电压。

乐迪新款充电管家即将面世,届时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不是吧,我刚买了这个又要出新款???

网友:
产品总是在不断更新换代嘛,就像苹果和小米也是不断更新,但那并不代表之前的产品就不好用,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您当前的需要,您说是吧

楼主:
乐迪radiolink发表于2014-02-14 09:29:39
产品总是在不断更新换代嘛,就像苹果和小米也是不断更新,但那并不代表之前的产品就不好用,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您当前的需要,您说是吧
早知道过一阵子再买,真是的

楼主:
乐迪radiolink发表于2014-02-14 09:29:39
产品总是在不断更新换代嘛,就像苹果和小米也是不断更新,但那并不代表之前的产品就不好用,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您当前的需要,您说是吧
新款改进了什么,我能加钱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款改进了什么,我能加钱换吗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这个问题您可以询问一下乐迪客服(QQ:1605356275)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用了几次了,对于相同容量、初始电压接近的3S电池,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并充模式,会把每两块电 ...

请问是哪种特殊的插法插平衡头,是否4块3S 2200mah 30C用并充模式就认为是2组6S同时充,设置充电电流6A,这样每块电池的电流为3A那就是20多分钟充好。

网友:
CB86是每个单独接口的电流为6a,平衡性很好(用CB86充出来的电池动力足,而且很保护电池)。
同时,实测证明,CB86在太阳底下是不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哪种特殊的插法插平衡头,是否4块3S 2200mah 30C用并充模式就认为是2组6S同时充,设置充电电流6A, ...

可以的,最大允许8块3S同时充,官方说明书:

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product-detail-103.html

网友:
这个充电器有什么不明白的  直接去优酷   十月航空   有个视频就是专门讲解这个遥控器的·· 十月航空都发视频讲解这个充电器  质量应该可以的··   我也是无意中在优酷看到的···

楼主:
乐迪radiolink发表于2014-02-21 10:38:10
CB86是每个单独接口的电流为6a,平衡性很好(用CB86充出来的电池动力足,而且很保护电池)。
同时,实测证明,CB86在太阳底下是不发烫的。
我的显示器第三格那路充不了电了,每个插座在那个位置的那节电池都充不了,可以检测到电压但就是电流不走,这个怎么办,你们的新款可以用这个升级下程序实现吗

网友:
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显示器第三格那路充不了电了,每个插座在那个位置的那节电池都充不了,可以检测到电压但就是电流不走 ...

没动静了?这次厂家咋没理你?

楼主:
回不去的火星人发表于2014-03-03 14:33:16

没动静了?这次厂家咋没理你?
返厂了。。。厂家说要两周才修好,慢死了

楼主:
hongbo发表于2014-02-25 23:19:13
使用情况如何
返厂了。。。

网友G(2014-03-16):
MIYO发表于2014-02-07 20:15:29

你仔细算一下其实也不算贵啊!你这个充电器200W好像卖400块吧!308DUO1300W卖1600块,也就是说买4台你这充电器就是308DUO的价格,但是4台加起来也就800W,功率摆在那里充电效率没法和308DUO比啊!
如果你只是追求一次可以充8块电池,不追求速度那买个B6接两个并充板还能一口气充12块电池呢!
b6最大3a十二个充一天吗?

网友G:
乐迪radiolink发表于2014-02-08 14:34:35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的关注!6A是每节电池的电流
同时,CB86可以满足不同电池电压相差很大仍可同时充电。因为每个电池充电电路都是独立的回路,有特殊的设计使得不同电压电池独立充电到平衡,程序再自动跳入并充程序。
要是一次充8个3s2200理论上多长时间可以饱

网友:
引用 网友G:
b6最大3a十二个充一天吗?

这要看你充多大的电池了,不过用B6充这么多电池,充下来每组电池的电压会很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一次充8个3s2200理论上多长时间可以饱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厚爱!
这个要看您的充电电流是多少的。

网友G:
乐迪radiolink发表于2014-03-17 09:44:07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厚爱!
这个要看您的充电电流是多少的。
6a呢?这个是每组都是6a还是轮流充一共6a

网友:
引用 网友G:
6a呢?这个是每组都是6a还是轮流充一共6a

您好!
6A是每节电池的电流
CB86的平衡性很好,充电时会先充低电压的,之后再一起充

网友:
此充电器最不爽的没有容量显示
其实这个功能很有用而且不需要更改硬件,纯粹软件的功能,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刚买了这个又要出新款???

哥们,这个充电器你用着咋样?能交流下吗?351125068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最大电流6a指的是8节每节6a还是8节共6a?

仔细研究了说明书,如果连一块电池,应该是每单片电池6A,也就是说3S电总共18A,如果6S电那是36A。如果连两块6S电,单片电流3A,整块电池18A。

网友(2014-07-19):
我总是觉得乐迪在介绍充电功能的时候,省略了一点,或者说这个功能我很需要,就是每个平衡口的充电电流的单独设定,似乎没有这个功能。
例如:
800ma和2200ma  3s电池轮充,在1C充电的状态下,只能以800ma的电池为标准,设置为0.8A,这样800ma的电池是合适了,可是2200ma的电池只能缓慢的充了。
我希望2200ma的电池能够单独设置2.2A冲,800ma的电池单独设置0.8A充,这样可能吗?
问过售后说并充可以,但是我试了发现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