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涵道的接线

楼主(2014-02-07):
替一个魔友问一个问题:
最近搞了部客机,要两个函道来控制,我不知是不是应该这样接线?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这样参数的零件运转起来有问题吗?那种把电池的电分给两个电调的是这种线吗?请各路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接线正确,但是电池容量小了

网友:
电池小了

网友:
是这样的啊就是电池太小

网友:
没问题阿.

网友:
两个4500KV的64涵道用3S  2200都小别是850的了.电池容量太小了.飞不起来.

网友:
接法正确,不过双桨也好,双涵道也好最关键的还是左右要同步,效果才好

            老丁

网友:
你飞什么的 用双涵道 我准备飞一个飞翼 也是用双64涵道 但是你的电池太小 我准备用4S 3300 35C电池飞

网友(2015-03-30):
高手们 不用并联先 直接一个电调插一个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