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多轴 没玩过固定翼 想玩个F22猛禽 看看 但不知道需要哪些配件

楼主(2014-02-07):
F22图纸有了 打印写真的时候 按照图纸1比1比例吗???KT板需要多厚的???、 电子方面需要哪些 如,舵机 ,几个舵机  ,马达多大KV的    还有配件方面都需要哪些配件???   我有个朗宇2212电机KV800不知道能不能用 有两个9G辉盛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在上面 遥控器有个天8的   求大神了

网友:
KT板用5mm的,电机2212 2600KV 5X5 或6X4的桨
其它详情欢迎访问长春猛禽俱乐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638

网友:
纯新手不建议飞KT板机,没有翼型

网友A:
我就是新手,F22制作简单,而且好飞

网友:
建议把F22的壳子架在四轴上,变成垂直起降F22

网友:
小飞机kv800不能用,战斗机至少kv1400,最好kv2000以上才有感觉,不然反扭大,速度慢

网友B:
基本按1:1打印,翼展在65-75CM之间,电机用2212 2200KV ,桨6040或6030高速桨,电调好盈40A或30A,电池用3S 2200MAH ,不加起落架两个9G舵机正好够,要是加带前轮转向起落架就得多一个12G 金属舵机用于前轮转向,KT板用5MM的,外加3MM-5MM加强用碳纤杆。2212 KV800是3D用电机不能用在F22上,这机控设三角翼混控,总体还是挺好飞的,大的比较飘,越小速度越快,你可以自已选择,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F22不好飞  飘飘机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按1:1打印,翼展在65-75CM之间,电机用2212 2200KV ,桨6040或6030高速桨,电调好盈40A或30A,电池用3 ...

   非常感谢了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按7楼的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新手,F22制作简单,而且好飞

给个配置呗
我是玩四轴的 也想搞个f22 玩
看见有个搞f 14旋转翼的也不错
两个是不是差不多呀 如果都一样好飞的话
就搞 f14  多拉风  哇哈哈

网友A:
我在某宝直接买的裁好的KT  F22KT扳机机身,翼展72,22块一套,和N张1200X900厚5mm的KT板10块1张,2个9g舵机12一个,XXD电调35一个,XXD2212电机一个45一个,照着裁了N个机身,KT便宜炸了在做。
新手千万练好模拟器在上真机,风太大尽量不要飞像我,直接上真机,炸了2架,飞丢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某宝直接买的裁好的KT  F22KT扳机机身,翼展72,22块一套,和N张1200X900厚5mm的KT板10块1张,2个9g舵 ...

价格真实惠 你是在一家买的吗
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不敢直接上链接,晚上PM你

网友:
新手路过,看的参考

网友:
翼展600的,5mm,7mmepp,2212kv2200,3s2200mah,40a,6040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