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折叠的异形,大家个个意见

楼主(2014-02-07):
看中了小金刚的架子,但不能折叠,怎样才能折叠呢,大家给个意见 就是这种

网友A:
第二个GPS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可以用碳管折叠定位座 换掉现在的力臂固定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GPS做什么用的?

那个应该是OSD上的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GPS做什么用的?

那个GPS是OS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碳管折叠定位座 换掉现在的力臂固定座

我现在用的是30MM的碳管,没有合适的折叠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30MM的碳管,没有合适的折叠组件

自己做一个呗。

楼主:
到是有这个打算,但不知道什么样的既简单又实用稳固性高,成本还低的折叠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是有这个打算,但不知道什么样的既简单又实用稳固性高,成本还低的折叠组件。

你看这样行不行,办法有点笨,而且折叠有点麻烦,但是对现有机架改动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是有这个打算,但不知道什么样的既简单又实用稳固性高,成本还低的折叠组件。

我也想做个折叠机构,自己瞎想想sw画了个图,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通过螺丝配上蝶形螺帽固定滑块,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30MM的碳管,没有合适的折叠组件

30mm...是不是太粗了...

网友D:
管中间填实,中心打孔,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E:
我目前用的就是小金刚的架子,原来也打算改折叠的,后来发现会非常麻烦。
可以尝试,
第一步,换力臂为16mm的碳管或铝管。(这样网上现有的折叠套件就能用了)
第二步,打孔改折叠位,非常麻烦,会遇到折叠角度问题和折叠后设备安放空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中间填实,中心打孔,这个方法最简单

这个想法和我差不多,但是得在中间左立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用的就是小金刚的架子,原来也打算改折叠的,后来发现会非常麻烦。
可以尝试,
第一步,换力臂为16 ...

小金刚能带微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做个折叠机构,自己瞎想想sw画了个图,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通过螺丝配上蝶形螺帽固定滑块,就是比较 ...

想法不错 加工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
赛刚材料做折叠件吧,原料便宜,相对加工费也会少一点

网友F:
为什么非用30毫米的,不做专门电机座的话犯不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非用30毫米的,不做专门电机座的话犯不着吧

当时只是考虑把电调放到管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