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机身!

楼主(2014-02-07):
我最近在做一个轻木飞机!发现有很多朋友是用塑料机身的!我找了很久都没能找到一个卖塑料机身的!想问一下大家塑料机身都是那找来的啊?还是都是自己做的啊?要是是自己做的能不能告诉一下方法!谢谢了!要是有卖的!请介绍一下哦!谢谢了!

网友A:
自己倒模做一个就好了。

网友B:
机身也做轻木的呀!!

网友C:
机身比机翼好做啊,特别是滑翔机,基本就弄个方形的结构就行了,不过不耐摔是一定的,要不就用EPP板叠几层再插个碳管,相对耐摔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倒模做一个就好了。

我手上没有适合的啊!也就没法做模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也做轻木的呀!!

机身做不是难!但是不耐摔啊!降落稍微暴力点!就可能要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比机翼好做啊,特别是滑翔机,基本就弄个方形的结构就行了,不过不耐摔是一定的,要不就用EPP板叠几层 ...

EPP搭配轻木感觉好怪的!要是做成方的!那感觉就很难看了!呵呵!想好飞!也想要漂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EPP搭配轻木感觉好怪的!要是做成方的!那感觉就很难看了!呵呵!想好飞!也想要漂亮啊!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轻木就全用轻木搭个长方盒子,具体结构还需要木条隔框,另外可行的方案是用EPP加碳管,怎么漂亮怎么做,类似于好小子那样,连接处及起落架要做好加强,最好用2mm层板不能用轻木

网友:
你实在不行就直接买个好小子的机身吧!!!
不过目测最大的好小子也配不了你这机翼,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没有适合的啊!也就没法做模具了!

动动脑子,不用成品也可以倒模。石膏粉,泥,玻纤布或者碳纤维,就可以做出顶级机身。

楼主:
做这个翼一觉得好麻烦了!现在还买不到身!

网友:
马年有一切!

网友:
果断玻璃钢吧

楼主:
我没做过玻璃钢!其实是不会所以很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做过玻璃钢!其实是不会所以很纠结!

玻纤布刷环氧脱模呢!我只试过小件的,还行,就是费环氧。

网友D:
厉害,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