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14-02-07):
  刚做成的灰机,    为什么在地面上一直往右跑偏, 不敢上天了。 这是什么情况?  电机2200kv    6寸的浆?  翼展83cm  机身长75cm, 求救,

前视图

前视图

侧视图

侧视图

灰机后视图

灰机后视图

6寸的浆?

6寸的浆?

这是多大的浆?

这是多大的浆?

楼主:
补充下,    右偏角没跳呢,  只把下拉加条加上了.

网友:
修正下你的机轮  还有你的电机KV值太高了   1000左右KV的就行了

网友:
路过 帮顶  等下楼帮解

网友:
做的不错!好大的舵面,新手飞有危险哦,记得舵量调小,感觉你这个调40%舵量都大,俨然一个3D机

网友:
前拉的1000左右KV,配大桨,

网友:
6寸桨配要2000以上KV值的电机,你这机用这桨也行,右拉角要调到5度-8度才好飞

网友:
你可以用KV980或者KV1000配个1047的浆

网友:
这机是3D机型,要用大直径低速桨,83翼展起码要10寸以上,在反扭不影响的前提下越大越好,3D机都是非常灵活,技术不好驾驭不了的

网友:
地面上滑行开始速度很小,不考虑空气动力问题,仅仅是机轮的问题。后三点的停机角太大,起跑时阻力大,不容易加速,更容易‘打地转’。

网友:
舵面太大,新手不宜!

网友:
重心居中了吗?

网友:
刚刚结婚??抱枕很有趣啊

网友:
这是FT3D机。我用2212-1400KV的电机,配9*6的桨爽飞!

网友:
估计是轮子和重心的问题。

网友:
轮子拗一下,飞!这机动力后基本不用滑跑,四五米就上天了~~桨小高KV,不适合这机,换kv1100,8060桨飞合适

网友:
很多回答不靠谱,800翼展1400kv9寸桨合适,2200kv6寸桨反扭小,但高速电机费电,因为电流较大。很明显是轮子的问题,有框量,承重后会跑偏,建议打点方向舵起飞。应该可爽飞。桨选的是直驱高速桨,不好飞3d机型。3d要用慢速降但绝不是越大越好。3d机速度慢,舵面幅度要大才灵活好飞。3a或涵道机舵面要很小才好飞,因为速度快太灵活。建议换1400kv电机,9*4慢速桨,大舵面角度,副翼加曲线-30%调柔和,升降和方向不要加曲线。祝你爽飞!

网友A:
扯蛋的真多,地面打转主要原因在机轮和转向舵(垂尾)上.

网友B:
我本身也不大会配动力 观摩学习中

网友C:
如果你是做了右下拉,而且机轮没问题,还是一直跑偏的话,那就是你个人技术问题,后三点的飞机和前三点飞机不一样,首先起飞时你要拉点舵(不要太多),再用方向舵修正航线,这样才能顺利起飞。
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