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螺丝震断 求助!

楼主(2014-02-07):
刚买的双推。飞了几个起落发现尾巴锁不住了,左右来回晃。,落地发现这里一个螺丝直接断了,有牙的那一段卡在里面取不出来了!没办法,又把尾波箱侧板换到旧的上面,几个起落,又断了,而且都是同一个螺丝!现在两个都坏了,请教一下,这个怎么办?我个人认为想办法取出来断的,然后用长螺丝加螺帽固定,就算断了也能取下来!大家有没有好的招数? 再就是这里的震动改怎么排除?  尾传动轴多加一个轴承能减小多少啊? 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救哈,加热,用尖嘴钳(没有牙的部分)把露出的夹扁一点,再加热,慢慢用力吧,
记得上次你也出现断丝了 ...

这螺丝加上侧板 就没有露出来的部分了  换加长螺丝要什么型号?原装的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个基本上很难,没得大半天估计也搞不好.

网友:
打穿上螺帽

网友B:
用电钻打穿了上长螺丝和自锁螺帽。

但最重要的还是排震啊,整机拆了重新装吧,尤其是炸过的鸡鸡。转动部件装一个试一个,总能找到震动源的

网友C:
直接换个尾波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钻打穿了上长螺丝和自锁螺帽。

但最重要的还是排震啊,整机拆了重新装吧,尤其是炸过的鸡鸡。转动部 ...

完了,我买的螺丝又是M2乘以18,那不是和原来的一样啊?哪里有更长的买?还有,震动我找到了,就是尾巴!不装尾巴,振动值非常小,我试试尾传动轴多加几个轴承,尾桨夹再试试重量,不行就用锉刀挫平衡!尾桨估计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又一个被震动困扰的!

网友:
传说换冰人尾桨夹  就能OK

网友D:
那你这个整栋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整栋太大了啊

也有螺丝的问题,尾管细,架子粗,想要拧紧。必然会倾斜,螺丝估计已经歪了,再加上震动,就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了,我买的螺丝又是M2乘以18,那不是和原来的一样啊?哪里有更长的买?还有,震动我找到了,就是尾巴! ...

如果是在装上尾桨夹之后才开始震动,那还是要好好检查下尾桨夹的平衡问题。由于尾巴部分转速很高而且远离机身,震动在这里很容易被放大,还是要细心为好。建议整个尾巴全部换冰人或亚拓的,这两种我都用过,不错。

另外那两个长螺丝在安装的时候,我的办法是上下分别逐步拧死,而不是一个拧死后再拧另一个,这样保证上下变形基本一致。

更长的螺丝当然有,但这是不得以的办法。最好还是仔细排震,妥善安装,这不绝大多数魔友都还是原样安装也没有问题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装上尾桨夹之后才开始震动,那还是要好好检查下尾桨夹的平衡问题。由于尾巴部分转速很高而且远离 ...

尾桨夹 是现成的  不平衡了怎么办?用锉刀一点一点挫可以吗?还有那个螺丝,两边拧的 一样,但是想要把尾管固定住,就必须拧紧,这时候螺丝就有点变形了,我打算下一步也把这里的尾管加粗一点!还有,尾传动轴多加个固定轴承应该可以减小震动吧?

网友E:
  春节强化整训未完~  这些先交给地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春节强化整训未完~  这些先交给地勤吧!

你又来调侃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桨夹 是现成的  不平衡了怎么办?用锉刀一点一点挫可以吗?还有那个螺丝,两边拧的 一样,但是想要把尾 ...

用锉刀是可以,但一般是贴胶带***,方便调整。如果螺丝都需要拧变形才能固定尾管的话,建议在尾管上缠一层胶带试试。

尾传轴上加一个轴承的方法不可取,建议把尾传轴搞得尽量直,然后就只用一个轴承即可,位置在尾传轴中点偏后1厘米位置,用502固定即可,注意502的用量,不要滴到轴承里。有种工具叫老鼠尾巴,用来精确控制502的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又来调侃我了!

    好几天没见你人影~    躲在座舱里集训! 常备不懈!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锉刀是可以,但一般是贴胶带***,方便调整。如果螺丝都需要拧变形才能固定尾管的话,建议在尾管上缠 ...

怎么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我都采纳,一个一个实验吧!尾轴承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那个固定尾管和尾巴的垫片可以弄薄一点,毕竟还有的是塑料的,我的是金属的,这样螺丝能出来一截!反正这玩意我几个呢,弄坏一个也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我都采纳,一个一个实验吧!尾轴承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那个固定尾管和尾巴的 ...

是这样,大家的方法不会一致的,百家争鸣嘛,自己摸索着来,将来你也会有自己的一套

网友F:
后面出来的那一头用螺丝帽加一堆螺丝胶拧上,切记不要让尾波座和螺丝接触的地方碰上螺丝胶,然后晾一会儿,一拧就下来了,前一段时间天太冷我的螺丝也断里面了,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面出来的那一头用螺丝帽加一堆螺丝胶拧上,切记不要让尾波座和螺丝接触的地方碰上螺丝胶,然后晾一会儿, ...

我的就是没有多出来的螺丝  新买的在路上  可是螺丝又买的和原来一样的   你看看我前面说的  让螺丝露出来一截的方法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