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我这条游艇是什么名字?几年前买的忘记了。。谢谢!!

楼主(2014-02-07):
请问高手:我这条游艇是什么名字?几年前买的忘记了。。谢谢!!

网友:
港湾之星 Harbour Star

网友A:
楼主,你很幽默嘛!船舷上不是有船名嘛!!!

网友B:
记得还有条姊妹船“溪水之友”,当年《航空模型》扉页的整页广告啊。不知各位是否有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还有条姊妹船“溪水之友”,当年《航空模型》扉页的整页广告啊。不知各位是否有印象

说得很对,京商的产品,船身材质非常有特点,玻纤壳外蒙着实木皮,内置550电机配机械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很幽默嘛!船舷上不是有船名嘛!!!

不好意思水平有限。。。。。真的不认识!刚才问商家他也说是“溪水之友”,可能你说的还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水平有限。。。。。真的不认识!刚才问商家他也说是“溪水之友”,可能你说的还靠谱点。。。。
...

我肯定比商家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得很对,京商的产品,船身材质非常有特点,玻纤壳外蒙着实木皮,内置550电机配机械电调。

谢谢回复!你对这款游艇很在行,是内置550电机配机械电调,几年了还没下过水,春节时装好玩了一次,就是速度不是很理想,不知有改造的余地没有?另外550电机原电池是6V能用11.1V航模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水平有限。。。。。真的不认识!刚才问商家他也说是“溪水之友”,可能你说的还靠谱点。。。。
...

八爪鱼说的对。“溪水之友”是敞篷船。这个的确是港湾之星。两条船一样大,就是上面的船舱及附件装饰不同

另外,这是条休闲船,本身不适合高速。就类似钓船或者打窝,慢慢走反而悠哉。很难想象这船抬头跑道60的状态

网友:
应该有些年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对这款游艇很在行,是内置550电机配机械电调,几年了还没下过水,春节时装好玩了一次,就是 ...

550电机可上3S,但原装机械电调不行,因为是靠电阻调速,所以长时间1、2档跑就会因为过热而导致出现只有3档的情况,冷却后又会恢复正常。
关键这船是像真船,主要是用来休闲观赏的,所以不建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