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450PRO震动难以消除,请教过很多朋友都未果.......请各位给点提示。

楼主(2014-02-07):
机配置:
飞越450PRO,冰人主旋头,飞越一体主轴座,飞越金属尾管座,V8瑟福,花牌1880KV电机,11T斜齿。

最近出现高频震动,无法确定原因。
表现为NOR飞尚算平稳,IDEL超过65油门震动强烈,严重时导至V8失效,向右侧倾,且尾管会因同频振动顺时针转动,最严重试过撑杆也脱出。

去掉尾管震动只有400左右,去掉所有桨推尽油门振动约700-800,带尾桨时有1300-1500,有多处共振点的感觉。

更换过主横轴、小齿盘,前后对转齿、传动轴、尾管、尾桨、尾波、尾桨夹,和传动轴稳定环均告失败,很是头痛!

接下来应如何排查,请各位知道的帮助下.谢谢

      祝回贴看贴的朋友们、兄弟们马年发大财、爽飞不炸机!

网友A:
出现震动之前有无炸鸡历史,检查主轴,横轴,这两个最容易引发震动

网友B:
1300-1500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吧 我3000 也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震动之前有无炸鸡历史,检查主轴,横轴,这两个最容易引发震动

之前炸过许多次了,基本都修复过来的。

主横轴换过了,且不只一次。都是一样,就差在更换T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1500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吧 我3000 也飞过

那是未带主桨,带主桨飞过,达到4000了。

会倾复的,V8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来吧,换新的不一定就好,既然桨全去了,震动也在700,太高了,建议先装电机开始,大齿盘,对转齿, ...

谢谢回复这么长。

会参照下你的做法。

原来试过只剩下主轴,震动只有300左右,算平顺了,估计不是电机和大齿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来吧,换新的不一定就好,既然桨全去了,震动也在700,太高了,建议先装电机开始,大齿盘,对转齿, ...

兄弟,你好,我有架亚拓的450也有这问题,带尾桨不带大桨,90%以下油门,震动很小700以内,但一超过90%油门,震动上升很快,96%时,直接可以把尾管震弯,检查了整个尾巴,尾旋翼也用电子称称过,完全一样的重量。
而按你的说法,贴胶带是为了平衡尾桨重量,我用电子称也可以完美做到,那请问这2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我完全是提问,不是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来吧,换新的不一定就好,既然桨全去了,震动也在700,太高了,建议先装电机开始,大齿盘,对转齿, ...

大小桨也更换过,其中尾桨整个组件借朋友飞过也没如此。
现在主力怀疑尾管座和尾波箱座,还有旋翼头。但如何确认呢?

网友E:
尾传动轴吧,你一直都没提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我有架亚拓的450也有这问题,带尾桨不带大桨,90%以下油门,震动很小700以内,但一超过90%油 ...

欢迎各位讨论,对事不对人就好。

我的理解是称只是解决静平衡,粘纸却能解决动平衡吧。

你的情况最后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传动轴吧,你一直都没提过

换过三根,没用。

也换过金属的稳定环,没效果。

网友:
弱弱的问下,振动数值是怎么得来的,是V8吗??

网友:
建议在尾传动轴上用2个固定环,尾桨夹总成换套YT的试试,一般上2个传动轴固定环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震动一个麻烦问题,不只一次遇到过。我主要是尾部的问题,排除法。

楼主:
回楼上朋友,是v8测出的震动。尾试过用飞越,也试过换冰人尾双推桨夹,富厉双推,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各位讨论,对事不对人就好。

我的理解是称只是解决静平衡,粘纸却能解决动平衡吧。

飞3D用不到90%以上的油门,没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是先用20mg的天平把尾桨称好,但是发现有时不管用,因为两个尾桨夹有可能不平衡,所以现在是先用 ...

再请教下,大桨的动平衡点可以通过滚主轴的方式来找,并且可以调整这个动平衡点,那贴胶带就是贴在平衡点上
那尾桨怎么找动平衡点呢?

网友F:
有沒有檢查過主軸上二个軸承及大桨夾靠近中聯的二个軸承,一般用
太久了或炸的嚴重都要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沒有檢查過主軸上二个軸承及大桨夾靠近中聯的二个軸承,一般用
太久了或炸的嚴重都要換新的

嗯,晚上回去看看。主轴承虚位很小,桨夹回去检查下

网友G:
这震动貌似很难搞!我现在的山寨450正是尾巴震得麻手,不上大桨60%的油门K8震动值达到4000了,该换的都换了现在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震动貌似很难搞!我现在的山寨450正是尾巴震得麻手,不上大桨60%的油门K8震动值达到4000了,该换的都换了 ...

要是有两台机可能对换试,容易找出问题说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震动貌似很难搞!我现在的山寨450正是尾巴震得麻手,不上大桨60%的油门K8震动值达到4000了,该换的都换了 ...

没大桨4000,够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大桨4000,够腔呀

明显震动来着尾波箱,不上尾桨震动1000多点!真的难搞了!
虚位看来是震动的最大根源!
以前玩塑料机身的机子,换完几个轴就安静了,从来没这事。。。

网友H:
机身重装一遍试试,有可能机身有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身重装一遍试试,有可能机身有扭曲。

有点这想法

网友:
有条件 把电机换了 试试 还有调电机的进角 我以前也一样 后来换个电机就好了

网友I:
坚持,一定会调到完美的。精神支持比技术支持更重要。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还有 拔掉整个尾巴 只装大桨手抓着试试震动
尾桨夹尽量用亚拓原厂的,尾桨贴一点胶带感觉下震动变化情况
其他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坚持,一定会调到完美的。精神支持比技术支持更重要。

谢谢,确是这样,精神支持很重要。

这机已经拆装n次了,很累。

而且只能50%油门飞idel,不爽,关键是找不到故障点,简直烦躁

网友:
确实头疼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全部零件都快换完了,就是怎找不到原因,告诉你个偏方:飞起来,故意炸一次,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沒有檢查過主軸上二个軸承及大桨夾靠近中聯的二个軸承,一般用
太久了或炸的嚴重都要換新的

这位兄弟的提醒非常有用,回来检查,发现主轴的上轴承已经发卡,很有可能震动由此而起。

我犯了经验主义,检查没认真。机器炸过许多次了,有次还掉沙地上……

明天买到轴承再试确认。

网友:
应该还是轴承的问题,重大检查主轴轴承、尾波轴承。

网友:
我現在只要炸机都要檢查主軸二个軸承,以前沒經驗,換了二个主軸軸承震動還是超過1000,
后來發現大桨夾上靠近中聯的二个軸承也會因炸机受力擠压变形,換了之后,震動控制在750,
我的3D轉速是3400,如果是3200轉速的話,震動只有600,我已把450改成480,3s改成6s.

网友:
试试更换主旋翼,
横轴的橡胶圈也有可能太紧,也会抖

网友I:
大桨质量密不可分,不要用太差的桨。

你震动太大了,我idle3全油门悬停才500多,震动大小跟

网友:
尾桨夹一般不会变形, 容易变形的是哪个破铝做的蟹爪。。。
如果变形了, 尾巴抖得一塌糊涂。

网友:
为了挣分,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震动太大了,我idle3全油门悬停才500多,震动大小跟

哦,就是震动太大,V8都失控了。

桨用飞越47元的桨,并且换过也一样。现在怀疑主轴承,已经买到国产轴承,今晚试试。

楼主:
向各位汇报下情况,换了主轴承后,只装尾桨推油门试,震动小了很多,估计很大问题就出来这。
另外尾桨的重量确会严重影响平衡性,两只尾桨相互对调后,也能消除不小震动的震动。
明天天气合适就试飞。
感谢各位顶贴和帮助的朋友们。

楼主:
感谢提供意见和帮助的朋友。
机子在更换了主轴承后已经回复正常,震动明显下降。现在已经可以爽飞了。

如果有莫明的震动,可以仔细检查主轴承。最好拿新主轴手转。

祝各位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各位汇报下情况,换了主轴承后,只装尾桨推油门试,震动小了很多,估计很大问题就出来这。
另外尾桨的重 ...

国产轴轴承100个起落也就要 换新了,

网友I:
振动1300不算高哦,我的4000+呀

网友I:
楼主炸机炸的少啊,这种现象,九成是主轴的轴承坏了,而且九成九是上面哪粒轴承。上面那粒轴承,50~100起落就要换,炸过一般也要换,最多炸两次,所以不用买什么进口轴承,国产精品轴承钢材料就可以了。以上经验只对450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振动1300不算高哦,我的4000+呀

装桨+idel的话就是4000多了,这时V8会失灵,向右前方翻,有时能打舵HOLD住,有时直接帮翻过去

请问你的机震动4000多,还能正常飞吗?

网友J:
尾中联有没有换?

网友:
jxncxjh发表于2014-02-07 14:05:05

兄弟,你好,我有架亚拓的450也有这问题,带尾桨不带大桨,90%以下油门,震动很小700以内,但一超过90%油门,震动上升很快,96%时,直接可以把尾管震弯,检查了整个尾巴,尾旋翼也用电子称称过,完全一样的重量。
而按你的说法,贴胶带是为了平衡尾桨重量,我用电子称也可以完美做到,那请问这2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我完全是提问,不是抬杠。
胶带的作用不仅有配重量,还能调节每片桨的重心。

网友:
注意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桨+idel的话就是4000多了,这时V8会失灵,向右前方翻,有时能打舵HOLD住,有时直接帮翻过去{:1_ ...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尾中联有没有换?

尾桨夹组有四副,其中两副飞越出厂那种,飞越带推力轴承和冰人的尾桨组,情况一样,最后是换了主轴承解决。

并且经本贴的朋友们提醒下多留意了尾桨的平衡,将两只桨对调有时会减少震动。

网友:
换个皮传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K:
LZ的主轴轴承是虚位大了还是损坏了?我感觉自己的主轴轴承虚位稍稍有点大,主轴貌似直径也偏小,插进去微微能摇得动,想换轴承又怕买不到好轴承,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的主轴轴承是虚位大了还是损坏了?我感觉自己的主轴轴承虚位稍稍有点大,主轴貌似直径也偏小,插进去微微 ...

当时,主轴承的虚位不大,很小,用手转动大桨能转很多圈,感觉是顺滑的,也正是这点才忽略了。

后经回贴的朋友提示。仔细检查,发现手拧上轴承发卡,应该是轴承滚珠在高转时产生高频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我有架亚拓的450也有这问题,带尾桨不带大桨,90%以下油门,震动很小700以内,但一超过90%油 ...

电子秤可以么,我们做实验用的分析天平看行不行吧,好像1w多一台

网友:
建议楼主换EZO进口轴承。我的全机都是进口的。不用担心这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是先用20mg的天平把尾桨称好,但是发现有时不管用,因为两个尾桨夹有可能不平衡,所以现在是先用 ...

用天平费时费力效果差  而且如果是因为尾中联引起的横向重心偏差 用天平称死 胶带贴死也排不好震 试试我之前回复模友的记号笔***吧:

如果尾波轴承没问题,那就把桨夹、桨都装好,转高速看尾轴端头的重影严重程度,如果重影严重,在高速转动时用一支记号笔在尾轴端头点一个小点,停下来之后看小点跟真正的尾轴中心点差多少、往哪边偏,就能知道哪边有问题了,偶用这方法排震,早两天抓尾撑的左手被尾桨削掉一块皮,注意安全哈。
飞越就不说了,冰人、7075之类的也不是完全可靠,毕竟是民用级的东西,我的7075尾中联就有问题,如果把尾桨夹连条线列为纵向的话,我在尾轴端头上点的小点居然是横向偏,光装尾中联转就偏一点点,装上尾桨夹偏多点,全装上偏得更多,转起来震得手发麻,最后把尾中联的轴孔横向强行磨掉了约0.2MM才弄好,这种横向的重心偏差很难发现,做静平衡跟本测不出来,也不可能用加配重的方法调平,偏个0.2MM都能震得手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