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4-02-07):
看到无刷
电机
的参数有,电机型号,电压,桨的规格,油门大小,负载电流,拉力,负载转数,功率,力效,请问这些参数相互关系?

网友A:
都是根据飞机来的 看多大飞机 需要什么样的动力 上什么样的电机 然后是电调!!

网友B:
飞了一个月,个人觉得总的拉力值应大于起飞重量的3倍或更大最好了,能有冗余的动力进行巡航或者暴力飞行,我的是XXD 2212KV1000的四轴,用的1047桨,理论拉力值在3.2KG,起飞重量1KG,3S2200mha KK Pro飞控能飞10分钟,升级APM2.6飞控加GPS和数传电池不变能飞5-6分钟,电池失效保护10.5V,感觉电机效率太低,现在准备升级4822 KV570加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