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练习飞小四轴的

楼主(2014-02-07):
以前飞九鹰260主要练四个方向的悬停,飞8字,飞航线等。现在飞小四轴,请教大家平时是怎么样练习的?

也像飞260那样练,感觉比飞260难点,经常掉高度。

网友:
比直机容易。另外减油要轻,加油要狠,螺旋桨小没惯性。

网友A:
飞过电直的玩这不需要联系,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比电直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过电直的玩这不需要联系,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比电直稳多了!

不会吧?虽说明显比四通直升机好控制。但是对尾飞过去,转180度对头飞回来,可不易呢,碰到对称性不好的四轴,技术再高也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过电直的玩这不需要联系,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比电直稳多了!

大四轴稳,小的很不稳定

网友:
应该这样说小的稳,大的更稳!x4不稳?

网友(2014-04-22):
对头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