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关于监视器和图传接受端供电请教

楼主(2014-02-07):
买了个7寸监视器,可以用索尼970供电,图传是dji5.8

我看dji图传有配t插,分两个头子出来,于是设想是不是可以买个3s电池,接t插出来给监视器和图传同时供电。

但好像又不对

难道要监视器用970,还要另外买个电池给图传供电吗?

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的?请教了

网友A:
可以单独给图传供电也可以用机机上的电,我是用的机机上的电

网友(2014-04-03):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独给图传供电也可以用机机上的电,我是用的机机上的电

这位兄弟,想请教你一下,你的监视器使用970的电,你说你的dji图传接收端也用的是970的电?请教一下你是怎样接的?我是小白最近刚买了dji图传和一个7寸监视器,监视器有带背板直接用970电池供电。想减少麻烦,可否用970也给图传接收端一并供电,但不知道怎么弄。谢谢兄弟指导一下。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独给图传供电也可以用机机上的电,我是用的机机上的电

求连接方法,详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