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保护器变身转向器

楼主(2014-02-07):
最近由于降落条件恶劣,把塞斯纳前轮撞坏了,于是自己改了一个。ps,也可以用桨夹,在桨夹上夹个打洞的废桨,然一起夹到前轮上即可

实际效果有待测试,

楼主:
试了试发现转向很吃力,力臂太小了。改进中

网友:
这个力臂太短了吧

网友:
你改个长点的螺丝拧上去

网友:
好方法~~加长螺丝就OK了,果然玩模型的都会就地取材哈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改后三点起落架。把本来的后2迁移。然后买一个尾翼联动的轮子。5块钱。。一劳永逸啊。

网友A:
我觉得小赛飞前三点的姿态要好看得多,多练练就好了,别改。

网友B:
这个能拉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拉的动?

已经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小赛飞前三点的姿态要好看得多,多练练就好了,别改。

网友:
我早改了 用舵角,孔挖到3mm,螺丝吃紧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