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自旋 轻老师指教!

楼主(2014-02-07):
APM 2.6 飞空  GPS 是 6H 内置 电子罗盘
我把GPS 拔下来 链接 电脑 看调参软件上面也有方向性, 链接 GPS 转动 也有方向性,但是看了 APM 2.6 的飞控板上面没有 电子罗盘 那个电子元件
现在可以解锁  就是总是 自旋   顺时针转 郁闷   轻老师 指点

楼主:
电机顺序

网友:
罗盘校准了嘛

网友:
错了吧  1234 不是 12 对角  13对角吧

网友:
LZ可以试下重装下地面站,我两台电脑,笔记本经常就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包括没接GPS罗盘就动等,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
所有桨都转反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跟X形不一样吗?还有专门的H形或者工字形的固件吗?

网友A:
12逆时针,34顺时针

网友:
6楼的图有误,电机转向刚好相反。按图上的装会顺时针自旋

网友:
既然frame layout选了工字形,就应该按6楼的图示装桨,LZ显然是装反了

网友:
我的APM过几天到,学习了一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逆时针,34顺时针

我现在就是  12 逆时针  34 顺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选择 4 轴 然后 后面会出来 H 型

X行 H型 是一样的,你可以试试X模式

网友:
H  跟 X 不是一样的嘛  应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6楼正解,  如果用APM 飞  H 的 模友们 记得  选择了 H 要换下电机 转向 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选择 4 轴 然后 后面会出来 H 型

谢谢,qav400的架子是选择异性四轴还是H4四轴呢?

网友:
APM里,X4型的机架的左前和右后马达是顺时针转,另2个马达逆时针。
你这个机架,等同于X4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qav400的架子是选择异性四轴还是H4四轴呢?

选择异形 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