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老手们 指点一下 DLE30cc发动机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4-02-07):
发动机和CDI 点火器 以及 接收机 电池  和 开关 的 连接 的问题??谢谢 大家

网友A:
上面是DLE55RA的连接示意图,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DLE55RA的连接示意图,都一样。

您好 是不是 还得 买 转速表和 锂电池呀买的话 得 买什么样的 多大电压的?? 还有 开关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是不是 还得 买 转速表和 锂电池呀买的话 得 买什么样的 多大电压的?? 还有 开关 谢谢
...

多潜水吧。玩油机,转速表必备,汽油机可以用专用的转速表。看看你的CDI支持多大电压就买多大电池。开关最好用JR或者FUTABA原装开关。

网友B:
不难。首先有电就可以发动。我一般用 2S锂铁电池给CDI供电。转速表不装飞控的话意义不大。听听声音油门反映及火花塞状态就能判断油针调整是否合适。汽油机很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首先有电就可以发动。我一般用 2S锂铁电池给CDI供电。转速表不装飞控的话意义不大。听听声音油门反映 ...

首先 谢谢您的 指教  CDI 就是自动进角点火器 是吗?我这个 工作电压是 4.8V__8,4V您 能 告诉我 电池的 牌子和多大的电压的吗 最好是 淘宝网的网址 谢谢 2014 祝您好运

网友B:
2S锂铁电池,我用是是4000MAH 的。一次运行3个小时没有问题。 锂铁的。淘宝上很多啊。西安出的。满电7.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锂铁电池,我用是是4000MAH 的。一次运行3个小时没有问题。 锂铁的。淘宝上很多啊。西安出的。满电7.2伏
...

您好 您看 这3个 那个更适合 我的发动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0.0.gjx1Mz&id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3585854584.2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3585854584.2谢谢 祝您马年马到成功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678151918,     我用的是这个牌子.我用的4200的.你不飞那么久的话.可以不用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首先有电就可以发动。我一般用 2S锂铁电池给CDI供电。转速表不装飞控的话意义不大。听听声音油门反映 ...

您好 这个 电池 可以吗 给 DLE30CC发动机的 CDI 供电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0.0.erNvO0&id=36330522794谢谢

网友:
只要不超过充许电压都可以用的,  你这个是锂聚合物电池.不是锂铁的.电压高一点.充满电8.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