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位器分辨率4096的控开开眼界

楼主(2014-02-07):
听说已经有电位器分辨率达到4096的控了,不知道是哪款。求大虾指导一下,开开眼界。

网友:
天地飞9有
futaba 18MZ
hitec x9a
jeti dc-16(霍尔元件,不是电位器)

网友A:
     噱头而已,两三cm的行程4096分之一都低于1/100毫米了,最牛b的主刀医生都做不到

网友:
这个控好拉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噱头而已,两三cm的行程4096分之一都低于1/100毫米了,最牛b的主刀医生都做不到

支持,没用过那么好的控,理论分析纯噱头而已。
无非是现在控的功能要求多了,普通单片机的资源不够用了。所以上了些功能比较强大的单片机做主控,而功能好一些的单片机ad都去到12位了,所以就把4096拿来做噱头了。
作用到遥控器手柄上就那么一点点行程,我认为256的分辨率都还用不完呢。
遥控器用的电位器外径才13mm,动片接触碳膜的部分直径还更小,就按13mm算,遥杆按120°行程计算,等于遥控器的摇杆全行程操作动片从碳膜上滑过的距离也就是13mm左右,就是说用最老的8位单片机做的遥控器单位行程是0.05mm,用12位号称4096分辨率的单位行程是0.003mm,不知哪位仙人的手指头灵敏度能达到最差的这个0.05mm啊?更别说0.003mm的了。

网友B:
天地飞真是不要脸,,,,,

1024都已经够用了,,,,,,,

网友:
其实我以前也认为摇杆那么小的范围到1024就够了,但后来时间长了就明白了,4096其实也没错。

1024的分辨率下,确实是你手打不出的这么多步,但是如果你随机的停在某个位置,那么再怎么细分都是不够了。
所以,这个高分辨率不是给你手一格一格去打的,是针对可能的不同的停止位置的。

网友:
哈哈,4096高分辨率也被喷

网友:
这年头啥都被喷

网友C:
1080P已经很清楚了,但是4K更清楚,差不多道理吧。。。

网友D:
1024和4096的区别,
这么说大家应该会理解:机器人的动作和类人机器人的动作区别在那里?
在类人机器人电位器的使用中它的分辨率已经超过4096的N多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80P已经很清楚了,但是4K更清楚,差不多道理吧。。。

如果都是4寸屏幕 你说更清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24和4096的区别,
这么说大家应该会理解:机器人的动作和类人机器人的动作区别在那里?
在类人机器人电 ...

类人操作需要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止  很柔和  机械高速启动匀速强制停止  动作就很机械了 这个和动作精度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真是不要脸,,,,,

1024都已经够用了,,,,,,,

奇怪了,白给还骂人。。。这世道

网友:
对于操控类的,永远是模拟的好于数字的,理由没有别的,就因为模拟的是无级的。所以分辨率再高,都不见得比模拟的好。

4096的好处多数不是“直接”体现在操控上,而是后台的算法上,4096就的高分辨率可以在摇杆的位置检测上 提供可能更多的处理算法,比如当你用指数曲线时,从曲线上看摇杆的开头和结尾是动一点就等于好多度的,这时如果没有足够高的分辨率,那舵机动起来无意就是一跳一跳的(当然,这里还要看舵机的分辨率)。

我以前刚玩航模时也很羡慕高级控,想有一个。后来和老家一个模友接触后,他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
他当初是自学的,就用4VF飞,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好多他需要的功能4VF没法满足,在仔细看了6通的说明书后(应该是2002年左右,那会还是全日文的说明书,自己翻译啃下来的),也发现好多功能没达到。于是果断上了FF9。
他要的功能都是平时飞行时遇到的,确实需要的,这样的人才能把FF9的功能真正的发挥出来。对于新手,有时连混控是什么都搞不清,干嘛还非要在1024还是4096上纠结呢?

网友:
或者换个思路,现在的手机一个劲的强调多核、大内存之类的,整天的标榜硬件参数,其实就打电话,玩游戏、上网而言,硬件指标早就超出好多了。
但如果没有这些强大的硬件平台,安卓和IOS再牛逼它也不见得能流畅的跑不起来,更别说跑一些大型的游戏。所以高的硬件指标有时提供的不是感受,是机会,一种提高感受的机会。
所以先不管天地飞他们程序上有没有充分的把这4096的分辨率用起来,但至少人家有了这个机会,如果你死守着1024不放,那你连机会都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奇怪了,白给还骂人。。。这世道

天地飞的电位器达不到那个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的电位器达不到那个精度。。。

电位器是个模拟器件,分别率是个数字参数。。。正如,模拟音频转成数码时的“采样频率”,采样频率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人耳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机器可以感觉
电位器出来的是模拟信号,是连续的,不存在精度问题,只有采样频率才有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