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Old Fogey这个飞机,新手要练手的话,得做多大的翼展?

楼主(2014-02-07):
如题,Old Fogey或者Old speedster,要做多大的翼展,才容易练手?

楼主:
还有就是,机身长要多长

网友A:
Old Fogey和Old speedster这个本身上反角就很大,按照图纸做就很OK了~~再改大翼展的话…LZ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d Fogey和Old speedster这个本身上反角就很大,按照图纸做就很OK了~~再改大翼展的话…LZ可以自己试试~~
...

图纸是PDF格式,这的做显示多大比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PDF格式,这的做显示多大比例的啊

可以转换成cad格式,然后分开打印,用100%比例没问题~拿出去到有激光雕刻的地方,那里用应该能pdf直接打印的吧,百分之百比例也可以~~论坛里有人就拿出去直接打印成写真膜的~

网友:
练习机1米的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