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求助APM失控返航!

楼主(2014-02-07):
我用的是天八,PWM要求975,但我的天八默认是1519,关控后是1513。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设置吗?调地面站那个基准参数到1515,但老提示出错。不然只能把失控返航设置在模式1,但如果信号断续的情况会怎么样?

网友A:
设置油门失控保护,然后微调至最低值。地面站失控保护油门值比控的最低值高50即可

网友:
d
你好啊!谢谢啊!弄好了啊 !

网友B:
在这里设置失控保护比较麻烦 建议新手不要设置油门失控保护
在飞行模式里面设置失控一键返航比较靠谱 gps 定位以后设置home位置 主要设置参数有 盘旋高度 盘旋半径 以及返航最大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