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重心靠后,头比较轻,有问题…

楼主(2014-02-07):
把机器调好之后,确认十字盘是平的,循环螺距也基本不变,为什么起飞之后飞机会自己向左滚转,悬停老是需要修正,只有把微调的副翼向右调,调到悬停稳的时候,十字盘不打舵时会右倾。怎么解决?

网友A:
标题和正文马牛不相及

网友:
lz请先搞清楚前后左右哈哈哈

楼主:
没有关系吗?我感觉有关系啊,尾巴重,向后转,然后陀螺效应让它左转。

网友:
多潜水学习你—定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关系吗?我感觉有关系啊,尾巴重,向后转,然后陀螺效应让它左转。

就算尾巴重那么一点点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如果感觉较大可以通过前移电池还改变。另外,滚转与漂移不是一回事,楼主说的现象是直机左漂,轻微的漂移可以通过微调来改变,也可以通过操控手法来纠正。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有副翼机?那就狠正常。无副翼的那么是你三轴没调好。

网友:
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楼主的表述有问题?看了半天标题和内容完全不符嘛。

网友:
为了挣分,顶了。

网友:
是副翼还是尾巴转呀?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和正文马牛不相及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