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子超低成本增加地面刹车。

楼主(2014-02-07):
大胖子已经3KG了,降落后会滑跑非常远的距离,和容易撞到路牙子上面,本打算使用电磁刹车,但是好贵,带反推的电调也好贵,这个舵机刹车效果非常明显,关键成本还低,哈哈,全论坛首创吧??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这样的话,轮胎估计很快开出一条槽来

网友:
给力的刹车,有创意,同上问:会不会很快有一条槽?

网友:
再改造下吧,另外舵机会不是弄坏

网友:
建议摇臂上在粘一个刹车片那样效果会更好,也不容易损坏轮胎。

网友:
我两年前试过了楼主,还是用在飘飘机上的···不是首创···

网友A:
上面可以加个橡皮。。增加摩擦力

网友:
那个轮毂太烂,其实只要把轮毂中间的螺丝紧一下,增加阻力就行了,如果还需要滑跑起飞就另当别论了,我直接把轮子卸了,用海绵外加柔性塑料板做天靴,让它磨哈哈

网友:
舵机死的快

网友:
哟 不错哦 我也弄个

网友:
会不会使用一段时间后,舵机就松了啊

网友:
有创意受教了!

网友:
可怜的轮子…………

网友:
弄成小铁片吧~!    有韧性~!     这样减轻舵机过载

网友:
可以增加一块刹车皮~~~

网友:
设计简答,但是很实用!

网友:
哈哈,不错,,来个视频演示一下,

网友:
把轮子拧紧一点应该就可以了,反正起飞一般都是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可以加个橡皮。。增加摩擦力

那会漂移

楼主:
你们理解错了,不是每次都需要开启刹车的,除非是快撞路牙子了。所以磨损不会那么大的。

网友:
哈哈 楼主你太有才了 这个可以 我也经常撞路牙子

网友:
热熔胶没有那么大的强度吧,如果速度过快很容易把机身损坏

网友B:
担心刹车狠了舵机会掉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担心刹车狠了舵机会掉下了。

那倒不会,轮子很软的,刹车的力量不大,只是减速,不是抱死。

网友C:
不如直接把轮子粘死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把轮子粘死得了

太重了,不敢手抛,只能滑跑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