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棘手的问题这样影响飞行么。

楼主(2014-02-07):
轻木练习机,装好了就没飞过,今天一看 发现尾翼这怎么又点斜啊 飞起来影响么 ,摆了摆过不来,,咋整。。。。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
飞是能飞,没问题,不过,主翼与平尾夹角哪边小,飞机往那边飞

网友:
能飞           你飞的时候一直校正就可以了

网友:
不影响!就是麻烦点!新手的话建议弄正了上天省点事!减少炸鸡几率!

网友:
夹角不是太大,一般影响不大,实在不行调整一点点副翼

网友:
没问题,上天以后微调解决

网友:
能飞  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
会偏一个方向

网友:
平飞是没问题的~!

网友:
能飞。也能炸,

网友:
没有问题 飞吧,, 一点问题没有 大胆放心飞 这点小偏差你能 用遥控器 找回来

网友:
尾翼加拉线矫正

网友:
主翼右侧的机翼角度小了与左边的不对称,用热胶枪在右侧机翼与机身交界处打些胶,边打胶边坳着机翼,让他向上翘一些,等热胶凉了,机翼角度就固定了

楼主:
塞进去了个小垫片。。平了。。。。

网友:
不是大问题!飞的时候肯定会有偏差的!用副翼改回来!最好还是修好他!

网友:
楼主可以一直憋着杆飞吗  很享受的

网友:
能飞,狂打微调,这个样子拉杆量大的时候可能会左偏,所以设置一个升降--方向联动就好了或者把升降舵量调小点

楼主:
费那劲呢, 垫了个东西 已经平了。。。。

网友:
塞进去了个小垫片。。平了。。

网友A:
此问题不棘手。。。鉴定完毕

网友B:
飞是可以的,但是飞行性能会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