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斯和好小子1000 哪个更适合新手

楼主(2014-02-07):
小弟新手,在这两个飞机间徘徊。
塞纳斯是我比较喜欢的样子,
但是很多前辈都告诉我好小子更适合新手

还有个问题,好小子是不是可以配高转速马达大于KV2200的 那需要配大多的浆呢?

网友:
好小子  因为是腰推  成本低!!

网友:
2200KV的 6寸浆

网友A:
我建议买塞斯纳,而且最好直接买1.4米的。1。2的现在普遍头轻。需要调整。上天好飞。1.4的他们说好似不用怎么调,
好小子我没飞过哈。不过后推机有个毛病,就是电机安放的不好,加油容易低头。
如果买md 1.2米塞斯纳,有几个建议,垫高机翼后缘,平尾适当的向下,电机孔重新打4个。向前移动3mm。左右。买飞机的时候,如果可以建议多给5块钱。买个尾翼联动的轮子,直接改后3点。对新手飞塞斯纳可以延长很多寿命
机头的导向轮容易炸坏。

网友:
建议好小子!塞斯纳炸了不好修!还有楼上改塞斯纳方案不错!

网友:
强烈推荐塞斯纳   我就是新手   很好飞

网友:
我是文盲我看不懂你们写的什么

网友:
建议先飞好小子,机头需要加固  如果机头碎了 就直接扣个饮料瓶 我就是这么飞过来的 我这个好小子带出了好几个模友 等好小子飞的不错了 然后上个小赛 如果小赛抬头严重 建议加配重 我配2-3节废南孚电池沾在前面  用小赛就练起落  我是这么过来的 飞了一个月 现在飞竞速P51  飞猫 飞翼这些高速机

网友:
飘飘机耐炸但操控性欠佳.成品飘飘机套件中龙升飘飘机最轻,全重仅220g左右,翼载小,轻.慢 飘.

前拉机操控性好,但不耐炸.易炸浆和机头与电机

网友:
建议好小子!塞斯纳每炸必坏桨!

网友:
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
塞斯纳抗风比较好,好小子适合风比较小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买塞斯纳,而且最好直接买1.4米的。1。2的现在普遍头轻。需要调整。上天好飞。1.4的他们说好似不用怎 ...

谢谢指教,经您这知道。我决定了。买1.4的塞纳斯。毕竟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
往往新手很在意飞机的样子。其实,如果能找到质量好的好小子,那是再适合不过新手的飞机了!1.材料EPP,最耐摔,好修复。2.背推,炸机基本不伤桨。3.机型设计合理,好飞。

网友:
初学还是好小子,腰推耐摔,塞斯纳好看不耐摔,但你喜欢就行,也不是很难飞。

网友:
新手刚开始练习最好是先飞尾推机 然后在飞前拉机  这样安全 损失少一点  好小子1000空机280好像 有点小贵 但是做工绝对好 特别抗炸  好修复  飞好了好小子就可以飞敏定182了价格便宜结实 好飞 这也是我入模的时候所走的路

网友:
好小子那飞,我就先买的好小子,后面搞了个塞斯纳,不如好小子好飞,就买好小了

网友:
建议塞斯纳,我才练半天模拟,就爽飞,而且一根桨都没坏过。从没换过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经您这知道。我决定了。买1.4的塞纳斯。毕竟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兄弟,我也刚刚好买了这个飞机。在看怎么改起落架。
我在网上找了个别人直接用原配改后三点的视频。你看看

方法其实就是重新在电机槽的另外一端挖个缝隙,填入轻木,和
塑料电机槽壁做一个固定结构。就可以把梯型的起落架铁丝放进去了。
这样就是像真起落架。而且改后三点了。前轮不容易炸。
自己看看图哈。

网友:
建议买好小子  腰推 炸鸡成本低  也好维护 塞斯纳新手降落是个问题 搞不好就要炸电机  维修不利于新手

网友B:
塞斯纳吧,2212电机1400KV,30A电调,8060桨,3S2200mah,我用过3S5000mah的稍稍略显笨重,但是很稳,留空时间也很长,我们这好多人都是拿塞斯纳练出来的(敏定的不错,建议考虑,不是做广告哦)

网友C:
MD塞斯纳和好小子我都买过,两种飞机我都飞了挺长时间。现在还放在家里闲置,我已经飞涵道了。
塞斯纳外形好看,好小子像真度不如塞斯纳
对于新手塞斯纳有个致命问题——会失速自旋炸鸡,我买了2部MD塞斯纳,第一部MD炸了3次都是失速惹的祸,这部机反应很迟钝笨重!不如好小子操作顺手,而好小子没有出现过失速这个问题
塞斯纳飞起来的确没有好小子轻松舒服。
建议LZ先买好小子飞吧,但是千万别买 “军机版 的好小子”因为是冒牌货!机身设计有严重问题

网友C:
我部好小子用2212 2200kv5寸桨

网友D:
好小子耐炸些

网友E:
好小子难飞的要死,推油就抬头,根本不能反应各个舵面的情况,还是塞斯纳吧
有条件建议你买3通的飞翼,少一个通道会容易上手一些

网友:
我飞的1.4米塞斯纳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F:
我第一次的飞机是MD塞斯纳 但是这款飞机不建议新手上 降落还是需要技术 我的降落的时候机头炸了2次 又改了拉力线后 就改好小子1000了 好小子1000 简直是太好飞了 飘飘机 随便你这么搞 降落而且不需要技术 也不需要场地 草降都可以 很轻 当然好啊 塞斯纳有些偏向像真机了

网友C:
MD塞斯纳确实没传说中那么好飞!我的尖叫者50涵道飞起来都比我的MD塞斯纳顺心。好小子飞起来的确几乎随心所欲可以滑翔飞,若换成MD早失速炸鸡了!MD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笨了,反应迟钝,偶尔遇到侧风快要炸鸡,我及时做出反应调整飞行姿态,结果等这部大笨机有所反应已经为时晚了,飞机已经亲吻地面……

网友:
好小子 可以用kt板 diy吗

网友G:
谢LZ宝帖及各位老鸟的宝贵意见。个人认为;新手还是首飞好小子1000好。已下单订购。

网友H:
塞斯纳加 NX3 飞控

网友I:
好小子,名字就好听~~让你变成好小子

网友J:
腰推好小子,安全,稳定

网友K:
推荐塞斯纳的就是个没脑子。尽出损招

网友:
塞斯纳吧!虽然容易炸桨但是有损失才会更注意降落!

网友L:
一定要先飞好小子,这对建立信心会后帮助

网友M:
MD的塞斯纳 有些机装出来就很好飞,但有时候就有些怪毛病。
我自己第一架、第二架都很好飞,第三架有怪问题。

网友N:
同样纠结这2部飞机,哎。。

网友O(2014-04-24):
建议买好小子

网友P:
好小子 最重要的原因 腰推 相对安全

网友Q:
重心靠前些 一般的飞机都行,关键有人带,我入魔是塞斯纳,不过是轻木的,那架飞机,我炸过两次。

网友R:
第一点 在飞什么机之前 练熟模拟器是必须的,本人用凤凰模拟器里的固定翼 从塞斯纳到涵道 涡喷机 没事就在家玩 降落必须练到完美
第二点 推荐塞斯纳 原因一,前三点起落架 练习飞行的同时就练习起降了(我从飞塞斯纳 到飞尾推飞翼,再到飞涵道 从里没有刻意的 练习过起降 塞斯纳打下的基础非常实用) 原因二 塞斯纳的动力相对来说更通用一些 不飞了 动力拿下来 装到同级别的 前拉型飞机上(下单翼,小3D什么的 都能用)

网友S:
摔了塞斯纳,你在飞好小子也不迟。先找个失败的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