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装机真难啊,大家看我接线正确吗?

楼主(2014-02-07):
摸索半月了,不知道这样插对不对,试飞时怎么都飞不起来了 打坏2副大桨了  劲头严重受到打击
华科尔DEVO 10遥控器   接收机上的AUX2通道对应遥控器上哪个旋钮或者摇杆呢? 感度怎么设定,在遥控器上设定还是陀螺仪上设定?
想大家说的通俗易懂一点, 论坛教程我也看了,感觉还是一头雾水,特别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有陀螺仪感度,大桨度数。
我用螺距尺怎么都用不好,副翼杆没法固定 量不准确  。

楼主:
华科尔这个接收机真蛋疼,个头大不说,还带两根小辫子,说明书要求两根天线呈90度角,我比划比划在450直机上太难了,两根天线捆到一起可以吗

网友A:
接收机可以粘在侧板靠后的地方,两根线一朝下一朝后露出机身一点用双面胶固定一下,头露出来就行了,以450的距离足够了。

网友A:
话说附近没有老鸟吗?

网友:
为安全计,接收机粘好后加一道尼龙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附近没有老鸟吗?

真没老鸟,我之前玩车,直机比车复杂多了。几个舵机都调的我头大。
请教  我接线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可以粘在侧板靠后的地方,两根线一朝下一朝后露出机身一点用双面胶固定一下,头露出来就行了,以450 ...

嗯,感谢指点。请教我接线正确吗?我现在就是按图上面标识接的

网友:
多装就对了~

网友:
我会告诉你 rx1002和其他12通道是对调的

网友B:
我记得,第4通道接陀螺仪陀螺仪尾舵机方向控制线,第5通道是陀螺仪感度,6通道也是接斜盘舵机。

网友:
即要知道接线,也要知道调机。
单飞新手基本无法完成,找老鸟帮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第4通道接陀螺仪陀螺仪尾舵机方向控制线,第5通道是陀螺仪感度,6通道也是接斜盘舵机。

陀螺仪上一根三线和单股线的,我是三线插4通道,第五通道空着,第六通道插的螺距舵机,第七通道插的 陀螺仪感度线,就是陀螺仪那个单股线。  貌似这样插是对着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一直搞不明白,不调曲线可以悬停航线飞吗?

网友:
要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的

网友:
长姿势了~~

网友:
陀螺仪单线插感度通道,三线接尾舵机,接头用双面胶粘在侧板内侧。调螺距时2摇杆居中、舵机摇臂正好在中点,大桨为0度,此时副翼杆可以作为参照物,自己用手控制一下水平就行。调成最低-12最高+12度。然后设置普通飞行模式第一点-2、第三点+4或5、第五点+8到10,二点和四点可成直线连接一点三点和五点具体看个人习惯。一般第一点-2度是在40%左右。普通模式悬停航线油门0-30-65或70-80-90或100也看个人习惯,一般来说悬停油门摇杆应该在中点靠上一些,有利于今后切IDEL。我没用过华的控,请用过的老鸟说一下吧,不过基本的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陀螺仪?看你尾舵机是D520,数码舵机。感度在控上设,根据情况调,装好机先不要急着飞,断开电机2根线,看螺距对不对,控制摇杆和各部运动对应不,移动尾部尾桨是不是朝相反方向修正运动。检查完了拔掉电池线,接马达线。上电如果马大反转调换任意2根线即可。

网友:
还有,你的木浆已经扫了,要看一下有没有对主轴、横轴及大桨夹造成影响,不上大桨,从上面看刹车盘转起来要在一个点上,不同心的话就说明以上所说部分有问题了。飞起来如果双桨可能横轴或桨夹有问题。

楼主:
126P发表于2014-02-08 10:37:47
还有,你的木浆已经扫了,要看一下有没有对主轴、横轴及大桨夹造成影响,不上大桨,从上面看刹车盘转起来要在一个点上,不同心的话就说明以上所说部分有问题了。飞起来如果双桨可能横轴或桨夹有问题。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指点,旋翼头检查了没事。我照着你说的和论坛教程把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设定好了。又有新问题了,油门摇杆最低时打熄火开关为什么三个舵机向下呢,我熄火设定的是0

网友:
是对的,我熄火是-5.

网友:
这时的油门为0螺距-5是30%NOR。华控HOLD也应该是看PIT吧,不知你是几度。

网友:
第1次装啊

网友:
同用SPV2入模的路过,楼主多看说明书吧,哈哈。慢慢折腾。

楼主:
jonehe发表于2014-02-11 14:24:18
同用SPV2入模的路过,楼主多看说明书吧,哈哈。慢慢折腾。
飞起来悬停时  飞机对尾逆时针画圈,最后炸鸡,十字盘绝对调平了,找不到原因,郁闷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起来悬停时  飞机对尾逆时针画圈,最后炸鸡,十字盘绝对调平了,找不到原因,郁闷坏了

是不是陀螺仪在非锁尾模式?多看下说明书,可能跟你控的感度通道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陀螺仪在非锁尾模式?多看下说明书,可能跟你控的感度通道有关。

不是不锁尾,是自己画圈,尾巴锁的很稳,救不回来最后炸鸡,我也没动摇杆,。
又趴窝了,搞的没信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指点,旋翼头检查了没事。我照着你说的和论坛教程把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设定好了。又有新 ...

应为熄火模式也有集体螺距,你悬停和HOLD也就是熄火的集体螺不一样 当然你切熄火会变的,飞3D的螺距是0 25 50 75 100    HOLD的螺距默认也是0 25 50 75 100,这样切熄火才会全安降落,我的悬停的螺距 40 54 70 85 100  你看看 这样的话切熄火集体螺距不就变了么,应为悬停螺距和你的HOLD不一样你切熄火就是你看到的现象了。 在有熄火不要设成0 要设成负数 -5  -10  等等 你那0很不安全的  有可能在HOLD下大桨会转的, 楼主小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悬停时  飞机对尾逆时针画圈,最后炸鸡,十字盘绝对调平了,找不到原因,郁闷坏了

你是不是非锁尾啊 非锁尾就画圈你好好看看说明书 看看尾桨桨夹和尾桨装的对不对,感度调整 是把飞机感度调高 出现金鱼尾时在把感度降下来 直到金鱼尾消失就可以了。 调机得耐心不要急  出现了情况自己想想是为什么  我装机全是自己琢磨的, 尾桨是给机身一个反扭力来低消机身陀螺效应的自旋。

网友:
其实个人感觉,新手买个亚托,照着说明书来,还是很easy。

网友D:
没有师傅都不容易啊 我入魔十几天了 机器五天前已经组装好调试好了 我的问题也是很多很多 。 就是还没有飞起来 出门飞了两次没有飞起来 那声音有点恐怖 每次起来的时候我都收油门了 还是回家连模拟器吧 什么时候是个头 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师傅都不容易啊 我入魔十几天了 机器五天前已经组装好调试好了 我的问题也是很多很多 。 就是还没有飞 ...

别急,实践得真知。我的主轴已经炸弯了,模拟器我不会设置,玩不了,再个感觉模拟器上飞机稍微飞远点就看不清姿态了,没兴趣练了,。还是多买点配件慢慢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急,实践得真知。我的主轴已经炸弯了,模拟器我不会设置,玩不了,再个感觉模拟器上飞机稍微飞远点就看 ...

之前我连四通都没有飞过 我以为这个好飞了 带遥控亚托500在加上一些工具都7千多了 遥控是华科尔的感觉买的有点后悔了 想着这个控里面可以设置中文什么的。哎 飞机我到现在还没有飞起来 快飞起来的时候 那翅膀声音太恐怖了 还是练模拟器吧

网友D:
就飞了两次没有飞起来 有次在麦子地里面飞了下 落得太快尾翼翅膀打到土里面 后面齿轮打滑了 现在还没有换上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飞了两次没有飞起来 有次在麦子地里面飞了下 落得太快尾翼翅膀打到土里面 后面齿轮打滑了 现在还没有换上 ...

我靠 咱俩炸鸡这么的相似,我的也是在麦地里,大桨把小麦苗都削了好多,主轴弯了,脚架和尾桨全是泥巴,现在等配件中,泥巴半月了还没清理呢  都干了

网友D:
你太人才了 我觉得自己水平有限 所以就没有飞起来 损失没有你的大 呵呵 就换了两个齿轮 60元 今天刚换上

网友E:
慢慢来,不着急,多看技术贴,视频,等学习,安全第一,电机不要通电

网友D:
现在什么情况了 飞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什么情况了 飞的怎么样了
今年差点就失业回家种田了,暂时还没飞,又买了些配件,现在维修中,身边没人带,螺距还是没搞懂

网友F:
楼主的布线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