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V尾转向的问题

楼主(2014-02-07):
没飞过V尾的载机,刚收了个胖子,用的A控,不知道转向舵面是啥样的,怕设置反了,是不是哪侧抬起来就往哪边转,谢谢,请玩过的执教下

网友:
哪边降下去  往哪边转

其实就好比把2个尾巴合起来 跟普通的飞机转向 一样的

网友:
遥控器不是有V尾混控吗,自己慢慢琢磨一下就转过弯来了

网友A:
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
升降摇杆向下,两个舵面向上
横滚摇杆向右,两个舵面向右

网友B:
我有个问题 ,遥控里面有V尾控制,连接飞控后,不是就不能V尾控制了吗,,,哪些飞控有V模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
升降摇杆向下,两个舵面向上
横滚摇杆向右,两个舵面向右

没用过V尾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问题 ,遥控里面有V尾控制,连接飞控后,不是就不能V尾控制了吗,,,哪些飞控有V模式的啊

有飞控的话,遥控器不需要设置V尾。 直接在飞控里面设就行了。

网友:
可利用飞翼模式来代替V尾

网友(2015-04-06):
引用 网友A:
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
升降摇杆向下,两个舵面向上
横滚摇杆向右,两个舵面向右

第二句不能理解,横滚不是只管副翼的事吗,V尾为什么要向右,  你说的向右是指的左边的V尾向上右边的向下?   这样子的话产生的力是逆时针的。 副翼杆打右应该是顺时针转吧。  准备玩胖子,也不太懂,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