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 kv270电机配啥桨和电池??

楼主(2014-02-08):
5050 kv270打算用来飞1500翼展的yak54,配80A电调,6S电池,1708桨合适吗?东西都买好了~装机前请专家给些建议!

有老鸟说5050 kv500是配6S 1608桨合适~~那我的5050kv270 kv值低,换大桨1708效果一样吗?或是一定要上10S电池配16寸桨????

网友:
kv270,我的个天哪那得要多大个桨啊!!
5050,那不得有一斤半重要啊!!
-
-
-
-

-
-
-
-
-
-
-

网友:
好像一米7翼展的二战机就用5060 KV300电机,6S配17*10四叶桨,看能参考不

网友:
不知LZ这是要做熟吗?

楼主:
ptworld发表于2014-02-08 15:22:56
好像一米7翼展的二战机就用5060 KV300电机,6S配17*10四叶桨,看能参考不
那5050 kv 270用1708的二叶桨还小了?要19寸的桨??桨好贵的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5050 kv 270用1708的二叶桨还小了?要19寸的桨??桨好贵的说啊~~

18寸2叶也差不多了吧,关键多大的飞机,这么大桨别打地了

网友:
10S电池。。吊爆了

网友:
我开始也想买5050 kv270电机。想想这要多大的机呀。配套的东西跟不上就买了 5040C型 kv600的。这样配14寸桨 6S3300mAH35C电池 100A电调的1.3米F3A应该可以了。另外说一下。LZ的5050尺寸可能有误。卖家后来改成5055了。我看应该是5060差不多。我的 5040C型 实际尺寸50*53.

网友:
5050应该是70级的动力,如果是5060的话应该是110级的动力了,KV值与要飞的机型相关,F3A机型这个KV值用6S低了,这个KV相对适合3D机,用大桨小螺距。

楼主:
天涯为邻发表于2014-02-09 22:15:59
5050应该是70级的动力,如果是5060的话应该是110级的动力了,KV值与要飞的机型相关,F3A机型这个KV值用6S低了,这个KV相对适合3D机,用大桨小螺距。
那用8S电池,1708E桨会更好些吗?

楼主:
无想转生发表于2014-02-08 14:36:38
kv270,我的个天哪那得要多大个桨啊!!
5050,那不得有一斤半重要啊!!
-
-
-
-

-
-
-
-
-
-
-
430克电机,也没那么夸张了

网友(2015-05-31):
电动配机太啰嗦.油机直接按照排量级别买发动机.几多方便

网友:
着急买东西的后果。。。应该先买空机再问电装

网友:
这级别了,为何不选择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