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组六轴,遇到点小问题,请前辈们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4-02-08):
以往都是飞直机,心血来潮想组一台六轴玩玩,用的是飞越680机架,机身部分基本完成,电机平衡也调过了(用的是亚拓的电子螺距规调点,照看用该是平了),所有组装都严格按照说明书来(量电机位置都是用游标卡尺慢慢量的,花了一晚上,重复检查了好几遍)。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的是DJ的哪吒MV2飞控,飞控连接手机的插线方法官网上没有,我只会直机的插法,我是日本手的,求前辈们教下怎么插飞控和接收机的线,最好是详细点,哪个电机插哪个孔,然后接收机又插飞控哪个孔,跪谢了。下面就上接收机和飞控的图,以及现在的六轴情况,望前辈们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指出来

求接线方法,谢谢了

网友:
说明书上不是标的很清楚吗......

网友A:
厉害 貌似不是好赢的电调

网友:
这接收机应该可以一根线吧

网友:
有说明书 你看说明书 看V2的说明书

网友:
跟固定翼一样的     副翼1    升降2    油门3     方向   4              对应到你遥控上面的   应该就是接收机上的1234                    然后就是飞行模式模式 定义到三段开关

网友:
Futaba的太简单了 接收机-NAZA 用一根S.BUS线搞定 右边M1-M6分别对应6个电调

网友:
飞控X2口 接到接收机s bus口 一根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貌似不是好赢的电调

咋看电调都是好盈铂金的 汗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集线器 不保险 最好焊死

网友B:
给个建议 在调试感度之前最好把脚架加长点 感度没有调好的时候降落不稳容易打浆

网友:
说明书上很详细

网友:
准备上多轴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
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了啊,副翼、很滚,俯仰等都明确说了,你想几通道控制哪些,就就哪就是

网友:
看看说明书和泡泡老师的视频课吧!

网友:
你想知道的问题都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
泡泡老师以出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集线器 不保险 最好焊死

全部焊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知道的问题都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

太好了这个贴子,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建议 在调试感度之前最好把脚架加长点 感度没有调好的时候降落不稳容易打浆

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上离地高点还是?

网友:
是啊,泡泡老师视频里都有

网友:
有问题,找泡泡老师的帖子就好,给你提个建议,飞越给的集线器,就是那个小黄的东西,最好别用,很烦的。自己焊一起,或者找个好的集线板焊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上离地高点还是?

应是说前后加長奌吧.....朋友在用的飞越680降落时老是前后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上离地高点还是?

加长。就是在不稳降落的时候不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就是在不稳降落的时候不会翻

这样需要重新买过脚架那两根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貌似不是好赢的电调

你更厉害“ 貌似不是好赢的电调”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不是铂金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