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云台电机故障

楼主(2014-02-08):
多谢各位。

杂牌的云台,用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大约70块钱的2208云台电机,俄版固件。之前参调好了,用了几十个起落,都很好。

今天云台发现上电、自检之后,本应迅速复位并开始自稳功能的电机,其中横滚电机完全正常,但俯仰电机,发出嗡嗡的叫声,不转,或者只能微微转动。

下电之后,发现电机用手转,明显阻力加大,发皱。

拆开检查,目测线圈、走线之类的都没问题,轴承也没问题。

然而使用替换法检查,将该电机接在横滚轴上,仍然不转,嗡嗡叫且用手能摸出振动。而将横滚电机接在云台板的俯仰轴上,没有问题。因此初步判断为原俯仰电机故障。

之前听说过无刷线圈内部有短路后,可能出现发皱的症状。请问各位有经验的老手,这个症状是否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有无简单修复方法?

多谢!

网友:
重新绕一下线就行了。不过几十元的东西,最经济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

网友A:
这是缺向的表现,先检查外部线路,如没问题的话。哪就应该是内部线断了或短路了,就要重新绕线了。

网友:
今天花几个小时绕了个2208云台电机。挺好用,中途线断过一次,焊起来继续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缺向的表现,先检查外部线路,如没问题的话。哪就应该是内部线断了或短路了,就要重新绕线了。

...

缺项的话,也会有发皱的感觉?

网友:
却向不加负债的话会抖的很厉害的

网友:
不过你这看来更像是短路

网友:
软件找一下平衡就行。叫校正。

楼主:
基本解决了,应该不是电机的事儿,因为换了电机还是抖,这是放上狗的状况,也就是有配重、重心也没问题。但是把扎带绑紧之后,就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