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级以上电直最低飞行温度

楼主(2014-02-08):
如题,我这是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左翼后旗,属于内蒙古的东北地区,冬天很冷,我知道低温是电动直升机的一大杀手,对飞机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所以在大冬天基本猫冬了,现在过完年开春了气温有所回升,想把飞机拿出来飞飞,但是气温还不是太理想,白天零度以下到零下十摄氏度之间,我就问问,就这个温度能不能飞?我的是450v2有副翼,陀螺仪飞越GY650最低温度-10,锁尾舵机FS9257D,塑料齿的,斜盘舵机是金属齿的模拟的,30元一个的,狮子3S电池,乐迪T6EHP-E遥控,控电是50元的3S锂电,脚架是塑料的3D一体化的,旋翼头是半金属半塑料的,尾波箱是塑料的,主桨尾桨是碳纤维的,就这配置行不行?我只悬停。

楼主:
我这个人很谨慎,稍有不如意的飞行条件,在心里没底的情况下就轻易不飞了。

网友A:
有模友冰天雪地飞的,不过对皮带和塑料件不好。不差钱就干吧,过把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人很谨慎,稍有不如意的飞行条件,在心里没底的情况下就轻易不飞了。

照這條件你可能要退模,最保險氣溫20度c以上才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這條件你可能要退模,最保險氣溫20度c以上才飛啊

退模那是不可能,我还想提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這條件你可能要退模,最保險氣溫20度c以上才飛啊

实际上气温在10到20度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C:
想提高就不要怕,只要天上不下刀子,不刮龙卷风,照飞~~~有次想试试450的抗风性我在8级台风的时候去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友冰天雪地飞的,不过对皮带和塑料件不好。不差钱就干吧,过把瘾。。。。。。。。。。。

我很差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提高就不要怕,只要天上不下刀子,不刮龙卷风,照飞~~~有次想试试450的抗风性我在8级台风的时候去飞了{:1 ...

你说的很对,没有胆量是练不出来技术的,但是无谓的损失那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
那就在家练练模拟器,等温度0上了再说,会忽然发现技术精进

网友:
够了,能飞,别炸就行

网友D:
没事,飞吧,悬停一下没啥大问题,我这边零下三四度还能飞3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飞吧,悬停一下没啥大问题,我这边零下三四度还能飞3D呢

哦,好的,等到没有风的晴朗天气出去试一下。

网友:
能不能飞,试一块电就知道了。。。
问题是,飞机要是能飞,你的飞指能受得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好的,等到没有风的晴朗天气出去试一下。

注意手部保暖,冬天飞飞机飞机受得了手受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手部保暖,冬天飞飞机飞机受得了手受不了啊

正解

网友:
零上2度以上就可以飞,陀螺不会出问题,只是确实要注意手部保暖,要不无法操作细致动作~

我最低在-16度环境飞过,Kbar没事,zyx被冻死机过,皮带的寿命变得很短…………

网友:
飞越GY650在低温的情况下,启动时需要预热一段时间,请耐心等待

网友:
手指冻得发抖才是不飞的主要原因。
问下手指要如何保暖的?保暖时会影响操控吧?

楼主:
今天下午飞了下,天气预报说白天零下5度,我带着皮手套飞的,对操控上没什么大影响,就是当时刮个4级左右的风,一起来就飘,我怕飘走了,就马上降落了,除了飘没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