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更新完最新版固件还是个抽风云台。。。。

楼主(2014-02-08):
飞控和云台因为上次“干扰”直接飞走并炸鸡,已经全部返厂做了维修和检测。返修回来后,无论是不是所谓的“干扰”,我也把接收和遥控换成了R6203SB+T8FG。

飞控WKM,5.26 最新版固件
云台H3-2D 1.8 最新版固件

起飞还是偶尔傻掉。。。

空中飞着飞着歪掉。。

视频来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cwMzk4MDQw==.html

网友A:
你好,云台自我保护的现象是否频繁?
正常航线和悬停是否有歪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云台自我保护的现象是否频繁?
正常航线和悬停是否有歪的现象?

云台自我保护的现象看运气,偶尔连续两个起落都保护,偶尔又正常。
只有悬停不动的时候云台不会歪掉,航线偶尔会歪掉。飞行时间稍长的话~~ 必歪。或者运气好又能几秒后修正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云台自我保护的现象看运气,偶尔连续两个起落都保护,偶尔又正常。
只有悬停不动的时候云台不会歪掉,航 ...

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网友:
天气太了了,给傻逼云台冻着了吧。哈哈,再修吧朋友,怎么看着云台还有点微颤呢,这么贵的云台也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室外在0度左右,飞行前加电预热了几分钟。

网友B:
我的禅思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山上零下20度也飞过,一样的稳定

网友:
我的在地面上就会抽风,现准备返回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禅思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山上零下20度也飞过,一样的稳定

恩,你的是好的,我的是坏的。 虽然返厂检测说没问题,也还是个坏的。

网友:
太冷了,冻傻了

网友C:
今天雪停了飞了一下,室外温度0度左右。就是果冻严重,没有遇到抽呀,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雪停了飞了一下,室外温度0度左右。就是果冻严重,没有遇到抽呀,歪头

恩,我也是等雪停,没那么冷了,早起出去拍下雪景。结果~~

网友D:
不会吧。支持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支持大疆。

是的呢,支持换新!

网友E:
大疆的东西还是可以的~~~~电子产品也要看运气~~~LZ看来运气差了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东西还是可以的~~~~电子产品也要看运气~~~LZ看来运气差了点哦~~

运气差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气差爆了。。。

都有低潮期的~~~~支持你~~运气会好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有低潮期的~~~~支持你~~运气会好起来的~~

多谢支持,我也想尽快处理掉所有问题,天气暖和能爽飞。

网友:
dji太坑爹了吧,怎么修好了还这样啊。
貌似飞狗更新固件后也有保护,从来没有见过航线转弯会傻掉的。

网友F:
不会吧,再看看不要急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再看看不要急躁。

我一直静静的等待大疆来治疗。。。。不过,貌似客服又只能烂尾了。

网友:
不应该的呀?前段时间我的li有的问题客服出来的也挺及时呀?关注大疆

网友:
同意你所说的歪歪+傻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运气差爆了。。。

应该还是悟空的问题,Wkm不但自已抽,还控制云台一起抽,我是小精灵挂云台没歪,建议能找身边模友换个试试,是否还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还是悟空的问题,Wkm不但自已抽,还控制云台一起抽,我是小精灵挂云台没歪,建议能找身边模友换个试 ...

唉~~ 可惜身边的模友一个也没有装WKM的。。。

网友H:
     ?firsttime=191?firsttime=191
3分10秒 發神經
我的也一樣已升級最新固件,,,也在空中發神經....我想最好的版本是第一個板本.....雖然摩打有点熱但摩打有力..不至於發神經
本人很支持 DJI 有2個 H3-D2 云台,但到現在版本也是一樣....真沒信心
中山屋頂放小白2...温度25 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firsttime=191?firsttime=191
3分10秒 發神經
我的也一樣已升級最新固件,,,也在空中 ...

。。。。病友啊。

网友:
再送修吧!偶發性問題?有點棘手!因為送到DJI可能又好了

网友I:
牛B,看视频有种倒着飞的错觉,脱离地球引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B,看视频有种倒着飞的错觉,脱离地球引力啊

网友:
给你点过

网友J:
如果是高空的时候,突然这样,估计尿都会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高空的时候,突然这样,估计尿都会下出来

旧版固件的时候真有过,全靠看着画面对自己说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看参数飞。。看参数飞。。。根据OSD指示和姿态飞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版固件的时候真有过,全靠看着画面对自己说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看参数飞。。看参数飞。。。根据OS ...

镇定,镇定,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网友:
70秒 位置:能 听见 “鸡 打鸣” 地方不错 。。。

请问:你的视频加字软件效果很好,能否说说软件名称 ??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东西还是可以的~~~~电子产品也要看运气~~~LZ看来运气差了点哦~~

严重反对:“电子产品也要看运气”的说法。

早已经过了:电子产品也要看运气的时代了——

那是——1979年 黑白电视机 时代 哦。。。

俺买的 电脑 10多年前的 Sony C1 现在照样可用。
6年前的 手机 现在 照样可用。(被小孩 摔了上百次)

***********************************

DJ 的 电子产品:严重不符合电子产品价格规则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严重反对:“电子产品也要看运气”的说法。

早已经过了:电子产品也要看运气的时代了——

被小孩 摔了上百次  还不是运气啊~~我的哥哥~~有些人摔一次就坏了~(只不过诺基亚除外)  DJ 的东西贵的有道理的~~国外卖的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