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求助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

楼主(2014-02-08):
哥们装机的过程太痛苦呢了,拆了装,装了拆,不下5次了,但是每次都是在准备起飞的时候,油门到40%左右,震动和晃动系数都超过10,如果不带桨完全ok,震动晃动系数都在0。桨我已经买了无数套了,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桨的平衡也做了。

实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
槳作平衡,請模友抓機腳舉高過頭,油門過50%時看效果如何.

网友A:
电机平衡怎么样呢?

网友B:
楼上说的也是原因的一种。不带桨推油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般震动会通过脚架与地面的接触抵消一部分震动,如果还没好,我出个馊主意,把飞机用根绳子吊起来看看怎么样。不知道你什么机架,机臂有时软也会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平衡怎么样呢?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说的电机平衡,是不是说马达座水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也是原因的一种。不带桨推油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般震动会通过脚架与地面的接触抵消一部分震动, ...

我用的飞越650,脚架就是飞越自带的那种T字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