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A控新版433的测评帖子,有用过的来说下经验!!!!

楼主(2014-02-08):
如题,一直用A控,以前用着老版的A的433,现在用着切糕,想的换个433玩玩。看A新433出来好久了,坛子里怎么没有个测评啥的,也没有模友用此飞的视频,想问大家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
很好,很强大!lz可以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好,和A控是绝配,对了哥们,你用的单线传输?有延迟吗?
发射是直连还是转发模式?

是单线 没感觉延迟发射直连  但是最好把图传接收放远点 因为433发射对图传接收机干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线 没感觉延迟发射直连  但是最好把图传接收放远点 因为433发射对图传接收机干扰很大

嗯,这个不用担心,我有AAT。
还有就是单线连接的时候切平衡也没有延迟吗?有看到说手动很好,切平衡就有延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不用担心,我有AAT。
还有就是单线连接的时候切平衡也没有延迟吗?有看到说手动很好,切平衡就 ...

不知道你用过老版本的没新版的延迟在老版本面前小得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过老版本的没新版的延迟在老版本面前小得可以忽略

当然,老的那一套还在家扔着,不过老的也很好用,虽然有些延迟但是完全过的去,兼容高频头非常方便。以前的天行者全都是用老版飞的,4公里没问题!!还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老的那一套还在家扔着,不过老的也很好用,虽然有些延迟但是完全过的去,兼容高频头非常方便。以前 ...

老版本的我用了好久 没出过问题 新版的就是太耗电 相当耗电

网友B:
我的 新版的A433 感觉有延迟   手动模式 舵机有点卡顿   平衡模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我用了好久 没出过问题 新版的就是太耗电 相当耗电

哈哈,是啊,飞上个把星期的遥控器都不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新版的A433 感觉有延迟   手动模式 舵机有点卡顿   平衡模式还可以

也是单线传输?用的转发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单线传输?用的转发模式?

直接连  转发 差不多   感觉有半秒钟 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  转发 差不多   感觉有半秒钟 延时

不会吧,那跟老板的基本没区别啊,问下A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布线什么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用最大功率飞了8KM信号还是满的

网友:
朗宇2826 KV值忘了 好像是680 1260碳桨 40A电调
DC模块并联供电
对了 只用了很小的功率 电池6S 8400